这样精度的齿轮如何加工最好?

楼主(2012-08-25):
多款45钢齿轮,精度都是JGMA2级,孔径全部为3,齿切后外径25~30不等,模数0.5和0.6,厚度5~7,齿切后以内孔为基准测齿切外圆的圆周跳动0.015,这样的齿轮如何加工最好?基于成本和效率,磨削不考虑。

网友A:
试试挤压如何

网友B:
滚齿机直接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挤压如何

JGMA5精度都挤不出来,更别提JGMA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齿机直接滚

孔太小,齿切后孔变形,加工中让刀,分三次走刀加工,出来能到JGMA3就烧高香了。

网友C:
这么小的孔径,什么上面用的啊?

网友D:
下料齿轮外径+5,长度30~60,钻(枪钻)铰3的内孔,两端孔口倒角2*45°(顶尖用),两顶车外圆,两端车出直径10~20的工艺台,长度看你装夹的需要定,装夹工艺台,滚齿,剃齿,切割到图纸厚度。

网友:
在有设备的前提下,夹具是关键,孔小,刚性不足,那就只能以孔定位然后靠端压力保证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孔径,什么上面用的啊?

微型齿轮减速箱,精密工业机器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料齿轮外径+5,长度30~60,钻(枪钻)铰3的内孔,两端孔口倒角2*45°(顶尖用),两顶车外圆,两端车出直 ...

谢谢你的回复…这样加工应该是可以,但基于成本和效率,批量加工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