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精度的齿轮如何加工最好?

楼主(2012-08-25):
多款45钢齿轮,精度都是JGMA2级,孔径全部为3,齿切后外径25~30不等,模数0.5和0.6,厚度5~7,齿切后以内孔为基准测齿切外圆的圆周跳动0.015,这样的齿轮如何加工最好?基于成本和效率,磨削不考虑。

网友A:
慢走丝线切割 中走丝也可以吧  上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走丝线切割 中走丝也可以吧  上个图看看

这样的齿轮可以用线割加工么??JGMA7级都不见得能用线割做出来。

网友B:
2级精度,磨削还不一定能保证呢!
楼主连磨都不考虑,我建议你还是别做这样的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级精度,磨削还不一定能保证呢!
楼主连磨都不考虑,我建议你还是别做这样的单了。。。。

售价和成本有8倍差价,且包销,只要做出来就给钱,你说做还是不做?普通的大路货能有8倍的利润么?做低档品是没有出路的……

网友:
有图吗?冷压应该行吧!

网友(2012-11-11):
2级精度 还真搞不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级精度,磨削还不一定能保证呢!
楼主连磨都不考虑,我建议你还是别做这样的单了。。。。

日本的2级精度相当于ISO的5-6级精度吧,磨齿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