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的的环境变量设置问题

楼主(2012-08-26):
proe的环境变量lang 为 chs 。
我新安装的UG环境变量 lang要求是simplechinese。
两者冲突,怎么解决。

网友:
是否可以建个批处理文件,在该文件中设置相应的环境变量,再启动Pro/E 或 UG

网友(2014-04-07):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其实这个很简单:
在安装目录下面找到\bin文件夹,
在这里面有“proe.psf”文件,
用记事本打开。
在“DESC=Pro/ENGINEER(缺省)”的下一行增加“ENV=PRO_LANG=你想要的语言”
这样改了之后,就只改了PRO/E的语言,
而系统还是默认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