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中锪孔的标注规范

楼主(2012-08-26):
CAD中锪孔的标注规范,如,大孔直径40,深度10,小孔直径25深度20,如何标注,看起来比较清晰又漂亮呢?
最好是给个CAD截图哦!~

网友:
这种是 机械制图上的,不过很少用。

网友:
这个这个、、、

网友:
给你发个机械设计手册上关于沉孔、埋头孔的标注方法的截图。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谢谢啦。但平时这样标注的很少,好像那个深度符号不好打出来,还有就是看着不是很一目了然

网友:
严格按照国标才是王道

网友:
工作中遇到沉头孔还是很常见的。用旁注法标注简洁明了,还是挺实用的。至于深度、沉头符号,在CAXA电子图板里面则是标准的尺寸标注符号,标注很容易的。你说的标注不出,是用AUTO CAD吧,在CAD里面你做好块,以后使用就也方便了。当然最方便的还是用CAXA电子图板了。给你一个在CAXA电子图板中标注沉头孔的示例图片。

网友(点评):
辛苦啦~这个已经很清楚啦

网友A:
要是在CAD上标这些都得自己画吧

网友(2012-10-04):
引用 网友A:
要是在CAD上标这些都得自己画吧

可自己设置成一个块,在标注时候插入这个块,按你自己设置好的块提示,输入参数就好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