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直径深孔能打多深?

楼主(2012-08-26):
圆筒周边,打直径3mm长300mm的通孔可以吗?孔两侧壁厚0.75mm,只要穿就可以了,圆度粗糙度不作要求。

网友:
要看什么加工方法了,钻头的话一般来说是不行。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只是要通的话,分两次加工?

网友:
壁厚0.75有点少了,如果就如图上那一段还行,建议你发给附近枪钻加工店加工。
或者穿孔,线割。

网友:
100倍深径比的!别考虑钻和线切割了,穿孔机加工吧

网友:
线切割和电火花试试看

网友:
试试穿孔机吧,其它的别想了

网友:
只有穿孔机勉强可以

网友A:
像这样的孔,要么两头钻,要么用线切割,别的应该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的孔,要么两头钻,要么用线切割,别的应该不行了

还有用加长钻,但是容易断刀

网友:
这个工件的加工价格不是一般的高啦!

网友:
这种细长孔尽量别考虑切削加工,不是说完全不可能,是太费劲。就用电火花穿孔机,肯定没问题,我曾用电火花打过1.2X200深的孔,你找专业电加工的加工厂,我想没问题。

网友:
自己想用钻头打估计悬,外发吧。

网友:
钻孔肯定不行吧,还得考虑电火花或者线切割

网友:
可以试试枪钻,用不同长度的,分几段加工

网友:
学习了,还有穿孔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