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姜片烘干机,只烘干姜片10%到20%的水分

楼主(2012-08-26):
姜片烘干机 烘干10%到20%的水分, 要求生产量比较大。

我是新兵一个。我刚进一个小的食品机械工厂,现在想做一个姜片烘干机,只烘干姜片10%到20%的水分。

我想的一种是流水线形式:一条烘干线东西在烘干线中传动,东西放在输送带上通过输送带传送进烘干设备再通过输送代传送出来,不停的上料下料,加吹热风。。。。但是用电热管加热?微波干燥?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
根据你需要烘干的物料的量,
计算物料在热风环境里需要经过多长时间。
然后根据这个时间,除以传送带的速度,
得到需要传送的距离。

先看看这个距离是多少。如果太长就不合适了。
然后是看看传送带上需要铺多宽多厚,
太厚了则水分蒸发不均匀,估计你也知道。
太宽了,则又是占地面积的问题,需要的送风装置也麻烦。

另一种方法就是放到大罐里面边搅拌或者旋转,边加热。
这样如果干燥结果没达到要求,还可以继续转,
如果用传送带走一遍发现没达到要求,再走一遍就麻烦了。
推荐到书店找一本《化工原理》,里面的干燥部分,会有介绍。

另外这类设备有专门生产厂家的,要本catalog来,参考一下。

楼主:
哦哦哦,谢谢了。第一种比较好。我想要加一个让姜片翻滚的装置,你觉得需要吗?

网友A:
100种机械设备原理动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3658
里面有洞道干燥和间歇通道干燥的动画,只是一种原理,具体还要根据需求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种机械设备原理动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3658
里面有洞道干燥和间歇通 ...

哦,谢谢你了

网友B:
      如果你采用热风循环加热的话,你必须要计算热平衡。
电加热功率/1.2~1.3=传送带每小时带走的热量+姜片每小
时带走的热量+水分蒸发每小时需要的热量+烘箱每小时向
外辐射的热量。这是其一。
      其二,烘箱得有一个排风口。其排风量应取热风循环量
的1/10~1/15。排风口设在烘箱的最高处,即箱顶。
      其三,传送带的拖动,建议您采用无级调速器。设计速
度采用中间值。一旦烘不干,或者过干,你可以用调节速度
的方法达到您想要的结果。
      其四,补充第一条,也就是电加热管两组可以切断的,
用来调节热风的温度高低。
      其五,传送带进出口越小越好(做成可调的)。以防热
量损失。
      您说的要加翻动装置,我感觉不太好。这样容易掉下去。
为了铺料均匀您可以在落料口那做写文章。
      以上建议,不知当否?供您参考!

网友:
嘿嘿,买我们公司的设备吧,

网友:
因为姜片是食用的,设备的选材很重要,比如姜片和接触的板材会不会发生什么反应,产生哪些物质,还有在较高的温度下板材和姜片会不会有特殊反应,这些都要考虑的。
个人认为烘干有以下几种方式:
1.密封式烘箱
2.像炒瓜子机那样翻炒
3..传输烘干(楼主说i那种)。传输带的电机要可调速,烘箱的温度要可调节,鼓风的风速出风口可以调节大小。电机的转速、温度以及出风大小等这些参数是需要工艺工程师去做大量的实验,最终得到最好的一个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哦,谢谢了。第一种比较好。我想要加一个让姜片翻滚的装置,你觉得需要吗?

给人回复的时候,如果点击帖子下面的 回复 按钮。那么将会系统自动通知发帖人。

你不点的话,我就收不到通知。

姜片翻滚,是需要的。
物料中的水分移动属于传质的过程,
物料表面接触的空气里水蒸气分压小,容易蒸发,
而内部的物料水分蒸发只靠间隙的少量空气,就比较慢了,
如果堆积得厚的则内外会差很多。

对于滚筒,有直立抄板,45°抄板,90°抄板。
对于传送带,你也可以设计一些类似的抄板。

网友:
需要用食品烘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采用热风循环加热的话,你必须要计算热平衡。
电加热功率/1.2~1.3=传送带每小时带走的热量+姜 ...

谢谢你的建议。但不翻滚,干燥不均匀啊。请问有没有机构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人回复的时候,如果点击帖子下面的 回复 按钮。那么将会系统自动通知发帖人。

你不点的话,我就收不 ...

对,所以干燥分初干和后干。初干要大风,高温,小的铺料厚度。后干就可以厚点。请问你有没有一些翻滚的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但不翻滚,干燥不均匀啊。请问有没有机构能实现?

      哦,我回复您的前一篇,忘说了一件事。那就是;你用的传送带,
不要用平皮带之类的传送带。而是用特殊连套筒滚子链加网状传送带。
上下两面均暴露在热风中,这样干燥就比较均匀了。

网友D:
网带+蒸气(或导热油)加热的带散热器的风机即可,一般温度在70-90度之间,时间约在30分钟至60分钟之间,需要看要的你的产量,定出整机的长度和宽度,太小的话做个箱式的,加个人工翻炒的,如做脱水菜的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带+蒸气(或导热油)加热的带散热器的风机即可,一般温度在70-90度之间,时间约在30分钟至60分钟之间,需 ...

需要60分钟这么久?产量为2000KG/h。过两天去实验室做个试验才知道要多长时间

网友:
姜片算是大的了,对于烘干 的前  中  后区的温度应该是有讲究的,温度太高和太快,心部不能达到要求。还有通风排潮的问题。多做些实验,找到合适的烘干曲线,其它就是小事了。

网友(2012-11-19):
不太了解姜片的特性,普通的热风干燥是否会影响产品质量?这些还需要做实验或者询问有经验的人啊。

网友(2015-10-13):
可以考虑薄层烘干,使用哪种食品不锈钢网带,做成好几层的已增加烘干时间,就是上层的落料后掉到中下层,两个两户相反的运动方向。还可以考虑冷热风交替,已增加温差及烘干后产品的冷却问题,仅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