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油缸结构疑问

楼主(2012-08-26):
如图油缸,零件8为一单向阀,左腔为空气和少许液压油。正常工作时右腔液压油压力大于左腔,故为活塞缸。
求教关于单向阀的作用,因为其存在密封及成本问题。

网友(点评):
油缸做什么用的,工作是的油路图和动作?

网友A:
主要作用就是保压。当油源突然不足或者断掉时不至于使活塞杆缩回

网友(点评):
谢谢!有这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作用就是保压。当油源突然不足或者断掉时不至于使活塞杆缩回

网友B:
看不清结构,我认为是停机时减少冲击作用,能否发一个发大图。

网友(点评):
我暂时还没更清晰的图,点击图片可放大。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油缸本身的降冲击结构,支持一下

网友:
从图上看左腔是密闭腔,个人认为单向冷阀的作用是为了克服启动阻力而设置的.缸应该属柱塞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结构,我认为是停机时减少冲击作用,能否发一个发大图。

我看单向阀好像是往右通往左不通,不知对不对

楼主:
补充:此油缸用于叉车(自由缸)。重力下降,压力不超过16MPa。

网友:
叉车专用自由缸活塞上内置那不是单向阀,应为超载卸荷阀,图纸没有显示缸杆(缸盖)那部分,缸盖部位应该有通气孔和空气滤清器或者由上而下垂直一根塑料管再或者别的管子。

网友:
楼主能否将序号的名称详细说一下

网友(2012-11-15):
如果是叉车缸,重力往下,那就是不让缸单纯靠重力下降,减少活塞与缸尾的撞击。

网友:
想学液压  有什么推荐的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