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加工一周,出来一个“炭”

楼主(2012-08-26):
加工一个长方体46*62高86,用时一周。零件表明颜色不正常,呈黑色。机床7740,间隙13,宽度12,功率4。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刚开割时就感觉没对,材料cr12mov,热处理过HRC52度

网友:
这机器还带 发黑 功能呀!少见耶。割后发黑,直接做好防锈处理。

网友A:
可能是因为钼丝切割时,冷却被切割体的液体里面所含的某些成分腐蚀或氧化了该金属表面,所以才会出现此结果。

网友B:
线切割 割出来的东西,不发黑,难道会发白??
这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 割出来的东西,不发黑,难道会发白??
这是正常的。。

正常情况,清洁后是银白的

网友(点评):
我们线切割割下来后是银灰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钼丝切割时,冷却被切割体的液体里面所含的某些成分腐蚀或氧化了该金属表面,所以才会出现此结果 ...

用的地下水加水基线切割溶液,一直都是,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怀疑机床出了问题。还是这零件,又割一次,厚度42,没走多少就回退,感觉跟上次差不多,就停止了。等机修检查设备了

网友(点评):
跟电流有关系吗

网友C:
应该是在切割的过程中被氧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在切割的过程中被氧化了吧

看书上说的是表面烧伤,原因是工作液中的含碳物质反黏在工件表面,解决办法就是增大工作液浓度,改善切缝的冷却和洗涤状态。我先把冷却箱清洁了,换冷却液在看看。

网友(点评):
问题应该在工作液

网友(点评):
换液后正常了

网友(点评):
根据这种现象能否研究一种切割+渗碳同时完成的工艺类?

网友:
正常,切削液脏了,水要喷到丝上。你用煤油刷刷就白了。

网友:
这个好,相当于表皮淬火了

楼主:
工作液要保持一定的清洁度才行,不然就是照片上的那样了。

网友:
切销冷却不好,

网友:
切削液脏了。

网友:
顺便发黑处理了,呵呵

网友:
闲着没事清理一下设备,换换汤药挺好。要不然时间长了就臭了。

网友:
切削液脏了。烧糊了,更换切削液,电流调小点

网友:
你先用煤油清洗下,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估计是这个工件过于厚,冷却液没有很好的达到冷却效果。钼丝在电流的的作用下与金属反应。其实你也可以换种冷却液。查下这种金属应该用的冷却液。不是加工所有金属冷却液都一样。

网友:
切割过程被氧化,常见的,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刀具与材料与电流与切削液的关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