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建筑不存在应力集中吗?

楼主(2012-08-26):
我看几乎所有楼房、绝大部分桥梁建筑,承截部分的转弯处,都是尖角,为啥不像咱们机械设计一样搞成大圆角?

网友A:
搞成大圆角?建筑民工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
材料力学里有三大假设:1.均匀性,2连续性3.各向同性。这样就很好解释,钢对应力集中现象很敏感,而铸铁对应力集中现象不敏感,因为铸铁本身就存在很多石墨块,应力集中现象反而退居其次了。
可将混凝土与铸铁类比。

个人理解,请拍砖。

网友(点评):
正确。工程中问题只能用力学来解答。

网友:
不知道钢筋水泥有没有晶格之说......

我也曾经做过几个月的水泥匠

不过哈尔滨那桥的事。。。。那条太。。。

建筑不是应该比机械要更严谨吗?

网友:
没有应力集中的,但是重大工程是不许二次浇灌的

网友:
不懂建筑,来学习一下!

网友:
越是刚度大的材料,应力集中越厉害,像是橡胶橡皮啊之类东西就很少考虑。
另外材料力学的几大假设,比如均匀性啊,连续性啊,个人认为是为了代数上处理方便而作的假设。还有各向同性,因为各向异性会造成代数方程上非常困难,所以对一些各向大致同性的材料就作了这种简单假设。

网友:
我觉得楼体如果跟机械零件的话,应该这么比:
楼的主要承力在钢筋,外面水泥圆不圆角没作用。如果比作机械就是,用两个方钢焊一个十字架,外面包橡胶。那橡胶肯定不用圆角啊!
轻拍。。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这个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成大圆角?建筑民工表示压力很大

不会吧,不就是要一个模具吗,如果有美观要求可以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