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枪钻钻头修磨

楼主(2012-08-27):
请教:枪钻钻头修磨时,角度要求精确到什么程度?如何保证?请赐教,请讲解详细点,谢谢啦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深孔论坛,我记得有个帖子就是讲枪钻修磨角度的。

网友A:
我磨刀从不机模,所以角度还真不清楚,我磨刀一般是这样的,硬料,刀磨平点,软料刀尖点,小刀磨尖点,大刀磨平点。

这个角度是没有定数的,跟材质和刀径有关。

你看人家卖刀的,不同厂家,磨出的刀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那你磨的时候是直接用手抓着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磨刀从不机模,所以角度还真不清楚,我磨刀一般是这样的,硬料,刀磨平点,软料刀尖点,小刀磨尖点,大刀 ...

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了,是根据经验来刃磨的。高手!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昨天去一个厂里看了一下,他们用枪钻打孔跑偏比较厉害,200mm大概会跑偏半毫米。这是个什么问题?记得枪钻厂家说枪钻打孔直线度、位置度都好啊,搞不懂。对了,直径是9.5的

网友:
一般是1米长度,偏0.5MM内是正常的,200MM有点多了

网友(点评):
那请麻烦解答一下,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1米内0.5是很好的精度了,枪钻1米偏差1MM为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了,是根据经验来刃磨的。高手!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昨天去一个厂里看了一下,他 ...

刀尖应在1/4直径处

楼主:
不光是钻尖应在D/4处,外角和内角也要恰当。装夹和刃磨是应如何保证呢?保证到怎样的公差范围之内呢?是否有大侠可以解一下惑呀,等高人出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了,是根据经验来刃磨的。高手!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昨天去一个厂里看了一下,他 ...

200偏0.5?
太不靠谱了吧!
我的意见是:
1,用水平仪测试工作台水平,直角尺打Y轴与工作台垂直度,两个方向都要打表。
2,检查装导向套位置上下左右是否平。
3,检查轴承内塑胶套大小是否跟刀杆紧配,导向套是否磨损,同心度如何。
4,切削参数,跟油压,流量,是否合理。
5,刀具磨的角度。
6,加工零件材质是否有问题。
7,架模中出的低级错误,如(模底面有铁销,或压模不合理一只脚压翘起来了等)

请逐一排查,我想问题应该是其中之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了,是根据经验来刃磨的。高手!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昨天去一个厂里看了一下,他 ...

预孔没打好,肯定是用普通麻花钻钻的再上枪钻吧,我一般都是用硬质合金整体钻头打预孔的,孔径跟枪钻大5丝内,预孔要很光,

网友(点评):
数控镗上打的枪钻,

网友(点评):
很可能是这样

网友(点评):
老板兄弟,你没见过枪钻吧?有机会的话去看看枪钻什么样的,或许你的回复更有意义。枪钻是不需要打预孔的。直接导向套顶到模面,钻孔。 你很热心,值得学习。

网友:
同样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偏0.5?
太不靠谱了吧!
我的意见是:

我的意见是:
1,用水平仪测试工作台水平,直角尺打Y轴与工作台垂直度,两个方向都要打表。
打表要求几丝?

2,检查装导向套位置上下左右是否平。
3,检查轴承内塑胶套大小是否跟刀杆紧配,导向套是否磨损,同心度如何。
4,切削参数,跟油压,流量,是否合理。
5,刀具磨的角度。
这个厂磨刀用的好像是磨白钢刀的白刚玉砂轮,砂轮也没修磨,角度不清楚,估计问题出在这里。

6,加工零件材质是否有问题。
7,架模中出的低级错误,如(模底面有铁销,或压模不合理一只脚压翘起来了等)

很详细,多谢!

网友(点评):
刀具角度不对也不至于偏差这么多,最大的可能是机床精度不好,最后检查我说的第一第二点。

网友(点评):
这么烂的精度也能接活做?天天打水路吧?要做顶针做一件废一件!影响精度的很多,最好请专业调机人员搞下。

网友(点评):
还是一家军工厂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机床?是工件转还是钻头转?还是两样都转?

网友(点评):
是专用枪钻机床,工件夹紧,钻头转

网友(点评):
要是钻头磨的不是太烂的话,肯定是机床精度问题了!多试几个工件,是不是偏同一个方向!偏同一个方向,说明是机床问题!

网友(点评):
请问钻头刃磨时,钻尖位置,也就是D/4要怎么保证?粗磨和精磨,砂轮的粒度分别多少较好?

楼主:
请问钻头刃磨时,钻尖位置,也就是D/4要怎么保证?粗磨和精磨,砂轮的粒度分别多少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偏0.5?
太不靠谱了吧!
我的意见是:

这不是枪钻?也许你用的设备不一样,

网友(点评):
这是五轴镗床改的吧?钻头是枪钻上的没错。你这个只能加工短且大的孔。没护刀架,钻头甩的厉害。更别提精度问题了。

网友(点评):
只是加工需要,钻完就可以马上拆了,继续做镗铣加工,26MM大,长一米的是有点甩,不过都是加工油孔之类的,精度不是很高还是绰绰有余,,这种枪钻在车床,铣床,甚至好一点的摇臂钻上都行,

网友(点评):
最小的也有8MM的,深800MM的,不过要分两次,先打预孔,倒角,一次用短一点的枪钻先打,然后再用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磨刀从不机模,所以角度还真不清楚,我磨刀一般是这样的,硬料,刀磨平点,软料刀尖点,小刀磨尖点,大刀 ...

请问钻头刃磨时,钻尖位置,也就是D/4要怎么保证?粗磨和精磨,砂轮的粒度分别多少较好?

网友(点评):
可参考BOTEK样本 有详细说明

网友(点评):
我手上就有这个样本,可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的答案啊,您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预孔没打好,肯定是用普通麻花钻钻的再上枪钻吧,我一般都是用硬质合金整体钻头打预孔的,孔径跟枪钻大5丝 ...

即可以打导引孔也可以直接用钻套
工作中接触的局限于1-5毫米的枪钻加工 ,希望能和大家共同学习交流

网友C:
砂轮一般差不多就可以啦!D/4眼睛看看了,差一点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砂轮一般差不多就可以啦!D/4眼睛看看了,差一点无所谓的!

哦,谢谢。但是我这没什么实际经验,觉得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