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装配体怎么生成

楼主(2012-08-27):
请问这个钢球怎么生成,按螺旋扫描切除的路径,这个路径还是带锥度的,上面布满的钢球。

网友:
我也想知道,求大师指导

网友A:
找到生成丝杆的螺旋线,然后在钢珠圆心生成一个点,然后再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我上次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期待高手前来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生成丝杆的螺旋线,然后在钢珠圆心生成一个点,然后再配合就可以了。

还是不太明白.螺旋上要阵列钢球布满螺旋槽的,能否说具体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