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咋设计?

楼主(2012-08-27):
我最近设计了一台拍饼机构,要求是有饼就拍,无饼不动,并且每次都要停止在最高位置。机构是纯机械结构,刹车电机带偏心盘运动,运动频率30-60次/分钟,有人帮我设计了一个电路:PLC加变频器控制,效果很好,只是成本过高,超过1500元,无法批量生产。请教一下:简单一点的电路和经济的元件(最好500元以内)。

网友:
成本最多200元。

网友:
自动化一说就用PLC

网友:
关注中,来个高手解答下

网友A:
我看你还是用单片机吧,可以批量生产,量多,可能150都够了,但初期的制板费不便宜,

网友B:
动作控制用几个继电器和感应开关就可以了,调速用三相固态继电器,大概一百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还是用单片机吧,可以批量生产,量多,可能150都够了,但初期的制板费不便宜,

是的,我也在考虑单片机编程,但是初期设计费用太高,制版费用也不少,数量少于500只都不可以考虑的,有没有一种类似于固态继电器的电器元件可以选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作控制用几个继电器和感应开关就可以了,调速用三相固态继电器,大概一百多吧.

谢谢,继电器要选用无触点的,三百多一点,不需要调速,光电开关要两个,只是你说的三相固态继电器是什么型号的呀?请指教!

网友:
选择国产的PLC吧,点数不多的话300块钱就够PLC的钱了,更改工艺逻辑都方便,可以省略继电器,感兴趣可以联系QQ 256970701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在考虑单片机编程,但是初期设计费用太高,制版费用也不少,数量少于500只都不可以考虑的,有没 ...

网上有这种单片机PLC卖,100块一个,
24V控制,你直接买好了,你量不多,没有必要自己制板
不过这种单片机,只有8个左右的输入输出,这个你要注意

网友C:
是的呀,PLC就是自动化!这个打样的时候人家会说量少不愿意做!还有这个程序最后归谁也是需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呀,PLC就是自动化!这个打样的时候人家会说量少不愿意做!还有这个程序最后归谁也是需要注意的!

PLC的编程设计特简单,总计不要十句,只要入门就可以编程的,只是我不想使用PLC,价格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这种单片机PLC卖,100块一个,
24V控制,你直接买好了,你量不多,没有必要自己制板
不过这种单 ...

8个点是少了些,我们一般使用14点的。你知道哪儿有无触点交流接触器吗?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20.aebcb7&id=9028896046
要买东西可以到淘宝上看看,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20.aebcb7&id=9028896046
要买东西可以到淘宝上看看,都 ...

谢谢,我找到了, 一个单片机PLC,外加一个固态继电器就OK了。成本大概200元左右,真是感谢大家!

网友:
有饼无饼如何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这种单片机PLC卖,100块一个,
24V控制,你直接买好了,你量不多,没有必要自己制板
不过这种单 ...

初期制板100平方毫米以内好像5块板也不到100元,想更便宜到淘宝上淘一块单片机的最系统版再加一块面包板不会超20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