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公差和加工余量,小女非机械专业

楼主(2012-08-27):
小女非机械专业毕业,却偶然原因进入机械行业。因为薪水不错,不忍心放弃,遂自学人才,想赖在公司。即使自学过程异常痛苦。。

刚看了一下,ISO 8062-1994-_铸件-尺寸公差和加工留量,颇感迷茫。

国外客户图纸包:铸件毛坯图,机加工零件图。

毛坯图纸上:
比如一个尺寸,铸件基本尺寸100,公差±2,
机加工图纸:
最终加工成品尺寸是90,公差±1。

为啥质检的 报告上,铸件验收标准上偏差2,下偏差2,最大极限尺寸102,最小极限尺寸98,检测结果都在这个范围内。

加工件验收标准:铸件验收标准上偏差1,下偏差1,最大极限尺寸91,最小极限尺寸89,检测结果都在这个范围内。

我瞬时崩溃了,那这里要求的机械加工余量是多少啊?就是ISO8062中提到的RMA。

RMA与这些公差是什么关系?RMA有范围吗?RMA为啥不体现在报告上?看不懂啊。。

如果是中心道端面距离,非内径外径之类,最小毛坯轮廓尺寸-最大机加工成品尺寸不就是最大加工余量了吗?那这个规范为何要规定RMA呢?

本人逻辑混乱,可能这个问题比较弱智,不好意思问工程师,特来此处求学,跪求老师解答呀!!!!!!!!!!

网友:
不是很了解,坐等高手解答{:soso__6235880048239246314_3:}

网友A:
加工余量是加工工艺决定的,加工工艺改变了那余量也就不同了。
统一规定余量,就限制了部分加工方法。

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余量是加工工艺决定的,加工工艺改变了那余量也就不同了。
统一规定余量,就限制了部分加工方法。

为啥要规定统一余量?

网友(点评):
前面少了 “如果”俩字

网友:
我简单的看了一下ISO8062的标准。但是英文的我看不太懂。我猜了一下你的意思,你看一下我说的对不对。
我们看的先是成品的图纸,之后要将成品图纸转换成铸造图纸,这时就需要RMA了。
RMA是根据你最终加工的粗糙度、公差值,由工艺师设定相关的半精加工余量、粗剥皮余量的总和。所以其实是,成品尺寸,加上RMA,再加上CT/2,才定下来的铸造基本尺寸。
看懂这个先后顺序了没?

网友(点评):
而加工公差是在按工艺师定下的工艺完成时,机床等客观因素会导致的加工不精确,因此而规定的公差。这个公差会影响到下一序装配的质量,而与铸造无关。 这就像铸造公差是由铸造工艺导致的,但是也只与机加工有关。

网友B:
看懂了么,小敏?
我感觉你一定是缺乏车间实际加工的经验。建议你啊,去车间转一转,陪搞工艺的多聊聊天。下次再遇见类似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C:
试答一二,共同学习:

1. “RMA与这些公差是什么关系?"

有关系,但关系不大。A. 先说铸件公差,这与铸造方法,材料,结构复杂程度等有关系,分为16个等级;加工件的公差与加工方法,材料,功能要求等有关系,500mm内的尺寸有20个等级;铸件加工余量分为10个等级。
                     B. 说有关系,是说这几个量之间要协调。举个极限情况的例子,你加工余量定为0.0001,铸件公差定为10,你的加工件能做出来吗?
                     C。说没关系,是指铸件公差、加工件公差、加工余量按加工方法,材料,功能要求等等各自选取等级,然后根据尺寸大小查出公差值。再说个极端情况,你的加工件公差为IT8级,你的加工余量是1米,有问题吗?除了浪费材料,理论上没问题吧。

2. RMA有范围吗?

   有啊。见你说的标准中文版第6页。

3. RMA为啥不体现在报告上?看不懂啊。。

MA可根据铸件尺寸和公差,最终加工件的最终尺寸计算得到。参见标准图5,6,7,8.

4. 如果是中心道端面距离,非内径外径之类,最小毛坯轮廓尺寸-最大机加工成品尺寸不就是最大加工余量了吗?那这个规范为何要规定RMA呢?

搞清楚逻辑关系:设计时,先定加工件尺寸用公差,再选取加工余量等级查出加工余量值,然后再据零件结构、铸造方法,材料等确定铸件尺寸和公差。所以规定加工余量,是为了计算铸件尺寸和公差的。

 三个量,必有两个量,才能算出第三个。加工件由设计定,加工余量由这个标准规定,你才能算出铸件尺寸来。否则,铸件尺寸怎么算出来?

说的错误之处,请指正。

佩服你的学习精神,加油!
另建议:把你提到的标准读100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懂了么,小敏?
我感觉你一定是缺乏车间实际加工的经验。建议你啊,去车间转一转,陪搞工艺的多聊聊天。 ...

谢谢益达。是爱情公寓里那个?

附件是我百度过来的中文版。

客户给的图纸包里面已经有了铸件图和机械零件图,不是有零件图倒成铸件图。

客户要求我们铸件也要按照铸件图纸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答一二,共同学习:

1. “RMA与这些公差是什么关系?"

4. 如果是中心道端面距离,非内径外径之类,最小毛坯轮廓尺寸-最大机加工成品尺寸不就是最大加工余量了吗?那这个规范为何要规定RMA呢?

搞清楚逻辑关系:设计时,先定加工件尺寸用公差,再选取加工余量等级查出加工余量值,然后再据零件结构、铸造方法,材料等确定铸件尺寸和公差。所以规定加工余量,是为了计算铸件尺寸和公差的。

三个量,必有两个量,才能算出第三个。加工件由设计定,加工余量由这个标准规定,你才能算出铸件尺寸来。否则,铸件尺寸怎么算出来?

看了这条似乎明白了点。。

如果铸件图有基本尺寸100和公差带±2,
加工图基本尺寸90,公差带±1,

那我只要确定,尺寸分别在98~102和89~91之间,就可以Pass了吧。RMA只是设计阶段的参数。。

另外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客户只要毛坯件,那我们发货的时候,是不是发毛坯件的时候,最大轮廓尺寸=RMA+最大极限尺寸,然后划线标出基本尺寸?多谢

网友:
建议看《机械加工工艺学》和《公差与配合》,你就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4. 如果是中心道端面距离,非内径外径之类,最小毛坯轮廓尺寸-最大机加工成品尺寸不就是最大加工余量了吗 ...

1. 那我只要确定,尺寸分别在98~102和89~91之间,就可以Pass了吧。RMA只是设计阶段的参数。。

   原则上可以,但,我要强调一下,你要真正明白这两个尺寸范围是怎么得到的。

2.是不是发毛坯件的时候,最大轮廓尺寸=RMA+最大极限尺寸,然后划线标出基本尺寸?多谢

   A。怎么画铸件毛坯图,你要参考 金属工艺 方面的书。绝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
   B.  你的公式是拍脑袋想出来的,你要认真看看标准, 弄清楚RMA的具体含义,和对应于不同结构的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那我只要确定,尺寸分别在98~102和89~91之间,就可以Pass了吧。RMA只是设计阶段的参数。。

   原则 ...

如果仅仅拿一个轴套累零件,并且左右对称,如果公差等级取上下均等,我的想法是交付状态,最大轮廓尺寸=基本尺寸+CT+RMA?RMA通过查表得来?
逻辑思路可否正确?

网友(点评):
唉。。。。。。。。。。唉。。。。。。。。。。。。。。唉。。。。。。。。。。 求求你,看看标准的图5吧。 如果看到我第一个回贴时就去看标准,用不了10分钟你就会明白了。而现在过去多长时间了你还在问这样的题

网友(点评):
唉。。。。。。。。。。唉。。。。。。。。。。。。。。唉。。。。。。。。。。 求求你,看看标准的图5吧。 如果看到我第一个回贴时就去看标准,用不了10分钟你就会明白了。而现在过去多长时间了你还在问这样的题

网友:
偶然进入机械行业的薪水还不错,楼主真牛啊

网友:
佩服你的学习精神,不赞成你的学习方法。

你自己看书学习是对的,请教一下周围的工程师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看了你的回帖感觉你依然混沌!

还是私下请教一下身边的工程师朋友吧。

网友:
最有效的是深入一线了解学习,理论与实际结合,多请教多思考。加工余量的设定除了标准理论上的东西,必须与实际生产相结合,比如你采用是哪种铸造工艺,你的铸造质量决定了后续的加工余量。以直径为例,如果能有效低控制铸件错模、变形和皮下气孔、夹渣等问题,就可以适当减小加工余量(我们正在做这样的尝试)。你这个铸件余量个人认为蛮大的,不过这个取决于你的实际情况,不能说不合理。

网友:
     100-90=10   就是加工余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