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圆角如何融合?

楼主(2012-08-27):
对于铸件,圆角是很多的,有时候是球形的圆角,即两个圆角的融合,建模的时候也就让我头疼了,如图,对于这个铸件建模,槽里面的大圆角和槽表面的小圆角如何融合呢? 或者铸件的圆角在建模时要不要体现出来?

网友A:
融合?  坐等学习

楼主:
还有个疑问,像铸件实际的一些小圆角(实际件肯定有,但工程图是直接的情形),需要在建模中体现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融合?  坐等学习

这样就叫融合了。。是我表述不清楚

网友:
把线圈选上不就像你所谓融合了么。。

网友:
你这不是搞定了么??
我还以为是渐近似的衔接

网友:
希望得到回答 谢谢

网友:
把零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
圆角特征里应该有

网友:
不会,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