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淬火硬度不足原因?

楼主(2012-08-27):
现有一45钢轴直径150mm850度盐水淬火硬度仅20-30HRC,查成份合格,零件表面氧化皮不容易掉,还能有什么原因使零件淬火硬度低?

网友:
水池小,温度高,冷却不充分?

网友A:
加温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温不足

从830-870都试过,水温不高,自从更换材料批别才出现的.问题是检查材料是合格的.

网友B:
加热温度低    水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温度低    水太少

零件是常期生产的,一直没问题.水量和温度没变,以前的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淬火设备出了问题呢?楼主你确定能达到850吗?或者是夏天环境温度高?

楼主:
是人工淬火,跟它同炉的另外45钢零件淬火硬度没有问题.怀疑材料有问题又找不到理由.

网友:
做一下验证,看看在淬火温度等远条件都无变化后再考虑材料的事情

网友(点评):
想不出有什么没试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零件是常期生产的,一直没问题.水量和温度没变,以前的没问题.

材料问题

网友(点评):
我也感觉是,只是找不到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问题

零件加工后表面淬火硬度才40HRC,材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3-09-26):
淬火很容易 脱碳 你可以从这方面看一下

网友(2014-12-01):
这种情况,应该是材料问题,你可以在重新查下材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