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刀片哪种性价比更高?

楼主(2012-08-27):
我们公司主要使用的是三个公司的数控刀片,三菱、京瓷、山特维克。我们加工钢件(45#,锻打件)常用的刀片型号是CNMG120408的,现在主要用的是三菱和京瓷的,材质分别是UE6020和CA5525,UE6020是近期才使用的一种材质,三特维克的4215材质的CNMG120408的刀片正准备试用,请教各位对三种刀片材质使用时间较长的社友,三种材质的刀片,哪种性价比更高。

网友:
三菱的加工不锈钢还是不错的

网友(点评):
本人做住友的,如果有兴趣我可以和三菱VP15TF比比呵呵~

网友:
好专业的问题!!!

网友:
京瓷建议TN6020,用过就会发现那是你想要的。价格便宜质量好,单位刀具成本低。别忘了,京瓷是金属陶瓷的老大。

网友(点评):
谢谢,京瓷确实是金属陶瓷的老大,我们现在用的金属陶瓷就是他的,TN60

网友:
三菱的加工45号钢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
又和楼主见面了首先握手呵呵~
1.首先我不是很了解这个锻打件,硬度有多少呢?
2.如果我按照一般的45钢来看,材质大家都差不了太多,你不能说那家一定强,还是要看你的加工环境,比如你08刀尖开粗,大切深高进给那么有针对性的刀具就可以挑选了。
3.山特维克世界第一刀具,车削领域很强,但是否适合贵司的状况?性价比是否够?这个要你自己判断,三菱这款UE6020是化学沉积涂层,我个人经历有限但有一点小小的感受总感觉化学沉积涂层即CVD涂层刀具没有PVD即物理沉积涂层的耐用(这个绝对是个人实际的一点见识请勿见怪!如可以换成up15tf看看),京瓷的CA5525也是老牌号了,但从实际来看京瓷除槽刀外没有太大的特点,不是说不好是说中规中矩,无亮点!
4.碳钢的切削相对简单,我个人觉得比的是槽型,性价比的高低要您来衡量我无法得知您产品的价值和机台的实际情况无法估量,虽然本人做进口刀具的但如果您产品不是要求太严格,完全可以使用株钻的,但要找好供应商,株钻断货厉害!

网友:
建议不要买三特的刀具,价格你会扛不住的,同样的刀具寿命差不多,价格却高出2-3倍,建议你使用株洲钻石刀具,价格很实惠。
三菱的市场上假冒的太多,使用寿命不稳定,建议不要使用。
京瓷的还不错,价格和寿命还行,比株洲钻石贵1.2倍左右。

网友:
京瓷和株洲的价格其实差不多的。个人感觉京瓷的性价比较高,东芝的也不错,我基本是以东芝为主,配合一些京瓷的金属陶瓷刀片使用。有时候材料不纯,有杂质的话你再贵的刀片也是死翘翘了。哈哈

网友:
单独讨论性价比是扯淡,不同档次的设备,不同价格的零件,都会合适的对应刀片。因为没有两款刀片的速度寿命曲线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比如在100m/min以下,100~200m/min,200m/min以上这三种不同切削速度下,没有哪款刀片能能全胜别的刀片。更别说还有进给和切深的不同组合了。所以说,不要单纯的站在刀具的立场上看性价比,而应该站在零件的加工成本上综合看。
比如:
A设备  甲零件  V80m/min      X刀具的性价比最高
B设备  乙零件  V150m/min    Y刀具的性价比最高
C设备  丙零件  V250m/min    Z刀具的性价比最高

网友:
再所说两句:
1.山特的车削真心不强!
2.京瓷的强势在于金属陶瓷刀具以及小零件精密加工刀具。
3.CVD和PVD的适用场合不同,单独比较是没有意义的。CVD因为涂层比较厚,所以适合高速加工钢件,铸铁,以及不锈钢(尤其是钢件和铸铁)。而PVD由于涂层比较薄,所以在低速加工时有一定的优势,而且抗崩性能比较好,且适合于形状复杂以及刀尖锋利的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