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习proe,求速成

楼主(2012-08-27):
(无正文)

网友:
这个倒是没什么速成的方法,你要是工作需要必须要系统的学习下,这样全面一点,有疑问可以找我。

网友:
找本教程,前三天就按照教程上的步骤一步一步来,第四天自己按照零件来,搞不定的回顾教程。一周应该能画简单零件,半月一般零件没问题。至于要深入系统的学习,那就要正正规规的再看书学习了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
最重要还是把心态方正什么都没有捷径

网友:
系统学习加实践练习就OK了!!

网友:
干啥都要认真就行!没什么速成方法。

网友:
最重要的当然是能坐得住板凳,还有如果是看书的话建议看完一个完整的例子之后再凭借记忆操作,不要看一步做一步,这样又慢又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