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层数控刀片加工铸铁件的寿命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27):
       我们公司以前加工铸铁件一直使用的是焊接式车刀,由于人工成本的不断增加。现逐渐改用数控车刀片来加工铸铁件。对于数控车刀片,我们一直以两个标准来判断是否还能继续使用。一是刀片磨损和损伤(包括前后刀面磨损、崩刃、塌陷等),另一个是加工出来的零件的表面粗糙度。我们现在加工铸铁件(主要是HT200的,还有极少数的球铁件)的数控车刀片主要使用的是三菱的,材质是UC5115(带镀层的)。

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在精加工时,镀层稍有细微的磨损(很小,仅能从光线的反射看出,应不足0.1mm),加工出来的零件表面粗糙度就很高了(Rz6.3以上),表面有很多极小的鳞片状铁粉附在上面。 我们试着用油石处理刀片的刃口,希望有所改善,结果收效甚微。

      我们是一家民营企业,对成本的控制很严,每个月几百片的铸铁件加工用数控车刀片造成了高额的消耗。高额的铸铁件加工用数控车刀片消耗使车间越来越对数控车刀片加工铸铁件失去了信心,部分车间逐渐又回归到焊接车刀上了。从一名数控管理人员的角度看,确实是一种倒退,但同时又感到一种很无奈。

求教对铸铁件加工有经验的社友:

      1.如何看待刀片镀层稍有磨损粗糙度便不达标的问题。
      2.能否通过简单处理,使这种磨损很小的刀片能继续使用。
      3.是否我们的刀片材质选择有问题,如换成瓦尔特或别的厂家的刀片,是否有大改观。

先提前谢谢各位社友了。

谢谢brucechenchao的提醒。
补充:精加工 零件材质为HT200    加工刀片为三菱刀片 CNMG120404   UC5115   背吃刀量0.3mm,采取恒线速度方式,Vc=120m/Minfz=0.15mm/r  保证粗糙度小于Rz6.3,时间寿命约为60Min    使用机床为宝鸡机床的数控立车。

网友(点评):
可尝试BN-S30牌号HLCBN刀具,寿命应该是三菱UC5115的15倍,效率能从120m/min基础上提高3--4倍。

网友:
可以试着改变思路,找个人做带班专门磨焊接车刀,几百片的数控刀片的差价我看应该接近工资额了。或是考虑分粗精加工,提高刀具寿命,当然前提还是优先考虑效率。

网友(点评):
谢谢,大部分是粗精分开的。我们考虑用数控车刀代替焊接刀,正如社友所说,主要是从效率方面考虑的。

网友:
未必外国的刀具就是好的,铸铁方面用株洲的YBD152加工也是不错的,还有如果产品要求比较高的话CBN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毕竟它比其他材料的刀具耐磨。

网友A:
我用我10年的刀具销售经验告诉LZ,铸铁件在贵司这样的工厂使用三菱UC5115已经是非常好的了,三菱铸铁的几款材料UC5115和UC5105绝对是王牌,不要迷信刀具!
1.你加工的直径多大?背刀吃量多少?转速?进给?设备是?现在一个刀尖是多少?一般情况下铸铁件刀片都是光面不做断屑槽的,不了解您的加工参数无法给出具体的方案!
2.关于刀片修磨我说实话你磨下来成本比买新的贵
3.由于不知道您现在刀片的寿命所以无法确定您说的出现刀尖崩损是否是正常现象。
4.三菱这个系列确实很强,除非现在死要效率,如果是我会给你推荐纯陶瓷刀片,绝对效率,但我看不太符合您现在工厂的情况价钱贵啊!
总结一句:其实你的这个情况应该由卖你刀具的人来回答,现在做刀具的人水平啊哎~~~

网友(点评):
他的加工寿命60min,已经可以了。如果条件好,倒是建议提高切削速度,他的速度才120,至少应该提到200.

网友(点评):
我水平有限在刀具领域不过一小卒,但高手朋友认识多,我看LZ在车刀这块有很多想法,如果有兴趣您可以给我留言您的联系方式,我也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我10年的刀具销售经验告诉LZ,铸铁件在贵司这样的工厂使用三菱UC5115已经是非常好的了,三菱铸铁的几款 ...

     从加工的角度 ,三菱 的刀片很不错。HT200,不应该很容易磨损。以前我们加工油缸活塞,导套。粗精都一把刀,批量生产。一把刀寿命可以加工100件(单刃,6个刃可以做半一周了),尺寸公差0.05.基本不动。表面粗造度可以达到1.6。

网友(点评):
一个刀尖还是一个刀片?100件是指100套还是单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加工的角度 ,三菱 的刀片很不错。HT200,不应该很容易磨损。以前我们加工油缸活塞,导套。粗精都 ...

能否再说详细一点,包括工件材质,刀片型号,刀片材质,加工参数。谢谢

网友:
    材质HT  ,QT这类的,据铁就打个折。以前我们只用三菱,奈特,株洲这几个型号(国企企业),具体的你要去问刀具商,名称不记得了,我们那是只是个小员工。活塞,导套大概直径60到120,转速300到400,进给粗120,精80或100.这是我自己用的,别的师傅有点差距。调好第一件,100件内基本不用动刀补。

网友:
建议向三菱的工程师请教下,如果要换刀具供应商最好是山特维克,与瓦尔特的价格是差不多,但质量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
如果不是断续切削,你可以试试肯纳的加工铸铁的刀片材质KCK05或KCK10;线速度可以给到180-220米每分钟;刀片R角选0.8或0.4.
如果是断续切削,可以选用KCK15试试,韧性好一些,不容易崩刃;
HT200是比较容易加工的,刀片寿命会比较好;加工球铁,刀片寿命就比加工灰铁少很多;加工蠕墨铸铁就更少了。
一般来说,精加工时,刀片后刀面的磨损达到0.1或工件表面粗糙度不符合要求才考虑更换刀片刃口。

网友:
关注中.....上个星期我们也在用“日系”的刀具试切削HT250工件。

网友:
加工中用什么冷却的?

网友(点评):
用了冷却液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做日本住友刀具的,可以提供铸铁专用刀片给你试用,电话:13712145729  Q:1051859349   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