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证导轨平行,共面

楼主(2012-08-27):
各位社友好,大家看下如何保证两根导轨是平行和共面,导轨长度大概为1.1m,机架是用矩形钢焊接的。  后面还会做一对这样的导轨,长度大概为2.2m

网友:
占楼等高手回答,正需要学习下

网友:
至少应该所有导轨锁在同一块底板上吧,焊接架子无法保证平面度,就算有垫块也不行,而且导轨才锁了几个螺丝

网友A:
导轨平行度和平面度完全是靠人工调,我建议导轨的支脚多做几个,钢板焊接结构,与地面接触的是双螺母螺杆,
平行度:先保证地面平整,画平行线,再调整支脚在同一直线上;
平面度:即调整两个导轨各自的水平高度,完全靠调节支脚螺栓就可以,这个得找经验丰富的师傅花点功夫调。
我之前进口一个大型传送设备,底部几百个导轨都是这么调的!

网友:
焊后加工固定导轨的面应该没问题

网友:
1.机架焊接上整块平板或几块平板,再放到龙门铣床上铣一刀,保证平面度;
2.平板上安装定位销,保证导轨平行。

网友(点评):
同意这种做法,同时安装时要打表。

网友:
完全是靠人工调试的,一般是打表。

网友:
在同一个平面可以通过焊接之后自然实效一段时间取出焊接应力,如果时间不允许只好退下火然后在进行加工,可以用龙门刨铣床,这样就能保证两个面平行了,也就是导轨等高,导轨之间的相互平行是要手动调整的,用百分表以一个面为基准校准另外一个面。

网友:
你這樣的設計無法靠加工保證,只能靠裝配,
其實好的滑軌都是調出來的,

网友:
架子难以保证平面度  如在架子上加一底板
导轨面度则好一些

楼主:
10楼的社友说的很好,我也知道这个事用加工保证不了的,只能靠装配来保证,我之前做了些调节块,完全靠人工调节来保证,但又怕有问题,之前也考虑过设计工装来保证,除了工装各位还有何高见。

楼主:
先谢谢各位社友的简易,在此请教木兰少侠:导轨之间的相互平行是要手动调整的,用百分表以一个面为基准校准另外一个面,这个您可不可以具体再解释下,这方面我没经验。

网友:
两平面调好水平后,做一横杆,最好是用铝方管,另一头安放百分表,后以轨1为测量基准,拖曳轨1,测量轨2则面。就会得到平行公差表头装丁字测头。

网友(点评):
水平面我是用1级平板来测量的,你们没有可用水平仪来做,就是麻烦些。

楼主:
谢谢大路朝阳前辈

网友:
七楼方案正确,方案一用的多点,用机床去保证精度,当然装配仍需调过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那个直线导轨装好上面的平台然后走两趟,哪卡就在哪加垫片,顺滑了之后锁紧。

网友(点评):
粗调是没有问题,上精度就要数据来说了。

网友:
焊接后加工出基面,其他就靠人工调整了。

网友:
像数控切割机那样走,   左右可以调,上下也可以调,支点要多点   都是用丝杠调节的。  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轨平行度和平面度完全是靠人工调,我建议导轨的支脚多做几个,钢板焊接结构,与地面接触的是双螺母螺杆, ...

正解这个东西确实只能靠技术好点的师傅去调的
平行度可以装好一边以后打表
同一平面的话最好是在滑块上垫垫片

网友:
觉得7楼和9楼的方法,结合在一起,效果会更好。

网友:
先把基准轨安装好 打表调直线度跟水平,直线度要量具,水平度用水平仪器.基准轨安装好后以基准轨为基准安装从动轨.

网友:
7楼的做法1 和我们的一样。我们也有类似结构,矩形管和导轨之间加板,板固定后加工。导轨上安装无头螺丝还可以微调

网友B:
在固定点处,焊几块钢板,然后拿到铣床上一刀下来,这几块钢板的平面度不就找出来了吗。然后,打定位销,保证平行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这个不是啥困难的事情

网友:
楼主看下图,楼主所示的结构我做的很多,下面这个长度是2米,跟楼主接近我用的60*60的方通固定,我的方法都是先装配调好之后再焊接,然后拆掉进行表面处理,一点问题都没有,快捷可靠,供楼主参考,如果焊完之后再弄的话是很难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固定点处,焊几块钢板,然后拿到铣床上一刀下来,这几块钢板的平面度不就找出来了吗。然后,打定位销,保 ...

建议楼主按25#的办法,另外在侧面也焊接几块板,加工后做侧面找正的基准,这样平面,平行均可保证

网友(2012-12-01):
哈哈,小弟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想做一机床,本人在农村,那个铣床啊,龙门啊更不用说了,手头就只有一锯子,一锉刀,一砂轮机,一电焊机,一电钻,现在也是焊好了矩形架导轨什么的都有了,就是保证了共面和平行,现在想了一办法,在矩形对角线交点固定一轴心,装上轴成,然后焊一根足够坚固的臂伸出来,在臂有另一端固定百分表,这样绕着轴心转的表头就能保证在同一平面上了,现在百分表还没寄到,等待中.....

网友:
如果两边都是平面度很好的话,你其中一块上可以搞个高度可调整的机构。

网友(2018-10-18):
现在有专门的激光测量设备很方便的

网友:
这个结构我们也有,前面说的大部分观点我是同意的,我个人稍微有点不同意见,平面度人工调节时无法保证的,只能尽可能加工,平行度是可以靠人工调节完成的

网友:
在要安装导轨的方管上面焊接45钢,焊接完整体铣平,在方钢侧面做一基准便与校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