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距离为啥19以下都可以,20以上就说有错误?

楼主(2012-08-27):
这个距离为啥19以下都可以,20以上就说有错误,刚学不懂,请教下

网友:
你是怎么画的?

楼主:
随便画的

网友:
和最少曲率半径有关,可能是你偏移大了,所生成线条中某段曲线生成不了。我瞎猜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很明显,你用的是“等距实体”,这个就像一个圆角不能无限的缩小,超过极限尺寸就会提示错误。

网友:
向上凹的曲率半径应该在19~20之间,当你偏移19以上时,曲率半径小于或者等于0.小于零是没有意义的,等会零,曲率为无穷大,曲线就不连续了.

网友:
曲率问题,偏移后产生的曲线曲率半径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你用的是“等距实体”,这个就像一个圆角不能无限的缩小,超过极限尺寸就会提示错误。

谢谢,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