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独立式机械手,滚轮不稳定,声音特别大

楼主(2012-08-27):
如图:为冲压独立式机械手,X轴齿轮齿条驱动,上下滚轮辅助,行程1500。

问题:1.滚轮不稳定;2.声音特别大;

个人认为:

滚轮不稳定,主要是上滚轮安装孔是腰型孔,螺帽锁,运行时间长了会有松动;而且主固定板为铝板,强度不够。声音方面,主要齿轮和滚轮,齿轮方面声音正常,主要滚轮方面,是否是切入点导轨与滚轮的相碰撞?有见过上下滚轮是错开的,但始终想不通,那样的话,不是更撞了吗?

大家有何看法,请多多指教,小弟感恩不尽!谢谢

网友A:
楼主是凸轮连杆的机械手吗,动力是一个马达控制上下和平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凸轮连杆的机械手吗,动力是一个马达控制上下和平移的?

X轴齿轮齿条+滚轮引导,Y轴滚珠丝杠+辅助气缸。

网友:
为何不用导轨,齿轮齿条配合导轨,就不会不稳定和有噪声了。

网友B(2012-10-16):
滚轮辅助是为节省空间吗?还是相比于直线导轨有更大优势?
上下滚轮错开应该没会好点受力更均匀,上滚轮采用腰形孔好像没必要
可以考虑加隔音防护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轮辅助是为节省空间吗?还是相比于直线导轨有更大优势?
上下滚轮错开应该没会好点受力更均匀,上滚轮采 ...

谢谢!

网友C(2013-01-31):
好巧,我也是做冲压机械手的,你有研究过欧立美克的机械手么?我相信你看过后就明白你的噪音为什么那么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好巧,我也是做冲压机械手的,关于噪音的问题,不知你有没有研究过ORll的机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巧,我也是做冲压机械手的,你有研究过欧立美克的机械手么?我相信你看过后就明白你的噪音为什么那么大了

他们好像是用包塑的轴承,声音是很小,结构也有,

网友(2013-09-25):
用凸轮连杆机械手即可

网友(2014-05-16):
相对于大型来说,1500的行程不算长
发现问题,先解决。
固定铝板换钢板
腰型槽改成偏心轴
找出噪音的产生源-导轨

网友:
干嘛不用齿轮齿条加导轨设计呢?

网友:
底部导向 用线轨  噪音 会好点的

网友:
个人感觉是滚轮的问题,第一滚轮都是被动运动,第二,如果两侧的导轮,一侧为固定式,一侧加弹簧可以调节的话,相信噪声应该就不会很大了

网友(2015-09-18):
上下运动的平衡气缸与普通气缸有何区别?

网友:
相同的结构我也做过只不过我用的是同步带,滚轮与导轨的间隙不宜过大否则噪音很大

网友(2018-05-10):
引用 网友C:
好巧,我也是做冲压机械手的,你有研究过欧立美克的机械手么?我相信你看过后就明白你的噪音为什么那么大了

欧立美克的包胶轴承是怎样安装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好像是用包塑的轴承,声音是很小,结构也有,

怎样的结构啊,能告知吗?

网友:
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2018-07-16):
用标准件导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