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抛丸、喷砂的预处理工艺

楼主(2012-08-27):
请问各位机械相关的朋友,一般来说,抛丸喷砂后是否在一定时间内要进行油漆、喷塑等处理,我们客户有要求做成磨砂的外观,就直接喷砂后放到仓库,结果不久后就有水渍,锈迹出现,且水迹的出现大部分是在边缘(包括孔的边缘)。请教各位这方面的相关知识。谢谢

网友:
我们喷砂后到要上油的(我这是江南地区),不然是会锈的。如果你们那边客户不要上油,那就出货前才喷砂。喷好后立即包装发运。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材料的咯,一般应该上油的!存货之前用风吹吹啦!

网友:
零件抛丸或喷砂后,戴上手套将工件防入塑料袋中,加入防潮剂后封口即可;
% z7 y, c& I5 c如果是水喷砂,喷完后要马上放到防锈液中浸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