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高压缸和国产高压缸有什么区别,现在价格怎么样?

楼主(2012-08-27):
请问大家一下:   进口高压缸和国产高压缸有什么区别,现在价格怎么样?

网友:
质量不一样,寿命不一样,价格不一样了

网友A:
进口泵的分别:
1. 进口泵用的原材料材质不一样, 就算是同等型号的材料, 各地方出产的都不一样, 这主要是冶金技术不够先进;
2. 是加工设备的投入, 高精密的加工设备, 随时都上千万,国内的加工厂很少买那么贵的设备, 买了也是军工用,很少民资加工厂买的起,最重要是不只一台,需要多种高精密设备配合才可以生产高精密要求的 泵零件。  高压泵在使用的过程中,在高压状态, 所以如果零件精密度或者强度不够, 很容易响应 泵的 使用寿命。

其实国内生产 高压泵 的工厂也知道这些问题, 只是设备实在太贵, 没有人愿意投资。

国产泵的唯一优势就是价格, 基本一台 320Mba 的就人民币10万左右, 而进口的以 KMT 的泵是最多提供给国内水切割生产厂配套的,价格大约人民币25-30左右(看是谁买了)

网友(2012-11-02):
收益良多

网友(2013-05-05):
进口泵的分别:
1. 进口泵用的原材料材质不一样, 就算是同等型号的材料, 各地方出产的都不一样, 这主要是冶金技术不够先进;
2. 是加工设备的投入, 高精密的加工设备, 随时都上千万,国内的加工厂很少买那么贵的设备, 买了也是军工用,很少民资加工厂买的起,最重要是不只一台,需要多种高精密设备配合才可以生产高精密要求的 泵零件。  高压泵在使用的过程中,在高压状态, 所以如果零件精密度或者强度不够, 很容易响应 泵的 使用寿命。

其实国内生产 高压泵 的工厂也知道这些问题, 只是设备实在太贵, 没有人愿意投资。

国产泵的唯一优势就是价格, 基本一台 320Mba 的就人民币10万左右, 而进口的以 KMT 的泵是最多提供给国内水切割生产厂配套的,价格大约人民币25-30左右(看是谁买了)

谢谢胡司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口泵的分别:
1. 进口泵用的原材料材质不一样, 就算是同等型号的材料, 各地方出产的都不一样, 这主要 ...

哪有那么贵,现在这一台水刀也就十几二十万

网友:
国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2013-06-07):
进口和国产的高压缸的区别在于制造的材质不一样,使用寿命也不同,国产的价格是多少我不太清楚,进口的好像在 5K 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