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液压油缸时,用O型圈好,还是格来圈或斯特封好

楼主(2012-08-27):
请教一下,设计液压油缸时,用O型圈好,还是格来圈或斯特封好,或者是YX圈?
是不是与油缸的工作压力或者行程有关?
请高手们具体说明一下?,最好能详细点
谢谢!shunjian720@sina.com

网友:
这个是从网上找到的 你看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根据工况与要求定吧,设计要用最经济的方式满足要求。

楼主:
O型圈好,还是格来圈或斯特封好,或者是YX圈,密封起来效果是不是可以达到一样

网友:
油缸有高压的,有低压的,有高温的,有常温的,有食品级的,密封件都有差别的

网友:
还有静密封与动密封也不同

网友:
从我的使用情况看, 动密封用格来圈和斯特封较好,  静密封的地方O型圈就OK了

网友:
我们这里制造液压支架油缸用的全套密封,工作压力基本都在31.5MPa,速度0.5m/s左右。缸盖和缸筒连接处静密封大多使用丁腈橡胶o型圈+聚甲醛挡圈就可以满足要求,特殊使用聚氨酯材料唇型圈(可另配预紧o型圈)或者蕾型圈;动密封都是使用组合密封,比如聚氨酯+丁腈橡胶+聚甲醛的鼓型圈等等,总之这个问题还是很复杂的,需要根据设计压力、速度及油缸结构来综合考虑。可以多翻翻密封手册或者上网看看密封件厂家的样本。手机不能上图-_-!另外就是聚甲醛材料的导向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