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加工后有磁性,怎么退磁?

楼主(2012-08-27):
304不锈钢板加工后可以用吸铁石吸住,怎么退磁,还是我买的料有问题?

网友A:
我想应该是材料的问题,SUS304一般不会带有磁性的,就算有个别的材料有也是非常小的磁性,不可能像楼主所说的,能吸住吸铁石,建议退磁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应该是材料的问题,SUS304一般不会带有磁性的,就算有个别的材料有也是非常小的磁性,不可能像楼主所说 ...

你好
       我今天去下料地方看了他们的,他们说是304的,我拿吸铁石直接就吸在背面了,吸铁石没掉下来,他们说是0Cr18Ni9的。苦闷啊,下在找不到退磁的地方

网友:
304属于奥氏体不锈钢 应该没磁性...  但是在冷加工过程中,加工面会有磁性  ,像没加工过就有磁性的应该不是304的材料吧  且304有的话也是弱磁性

网友:
话说,撞击 和高温可以消磁。

网友:
有消磁器买。很方便的。

网友:
这个情况是有的,不过也是弱磁,我们这边的话通常会猛烈敲打,过一阵就没了

网友:
件大不大,不大的话可以用磁粉探伤机选择退磁项目进行退磁,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今天去下料地方看了他们的,他们说是304的,我拿吸铁石直接就吸在背面了,吸铁石没掉下来 ...

不知道量大不大,如果大可以自己买个消磁机,如果不大就只能找一下看有没有朋友有的帮弄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