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校出来从事数控,磨刀不耐用,很多复杂程序不懂

楼主(2012-08-27):
从学校出来以后从事数控车床! 学校里面是标准的法兰克系统!现在实际生产用的是广数980系统! 适应的还是蛮快的!
就是经验不足!磨刀不耐用,很多复杂程序不懂!

比如上次在做细台阶轴!直径10/12/15/12 高碳钢!顶尖顶住!粗糙度1.6 ,公差都是-0.02——-0 !太难做了!首先机床尾座骗了0.5mm左右吧!跟老板讲!老板也不矫正! 我自己就下搞搞!还算可以! 不过开头到尾部还是偏10死! 用程序搞一下!还能将就!但高精度的工件能将就吧!

我就跟他讲:这个活我给你留上20丝,你还是上磨床吧!他不乐意了!嫌弃我做的慢,而且没经验!真不知道,你给我2000元的月工资!你还想怎样!看我这个细轴,做一个对一把刀!(对的都是z ,没用刀具定位!怕敲刀剑)!就说:你用的着这么麻烦?你对一把刀其他刀具也就对好了.........说了半天是挺懂了! 但我不知道这个该怎么搞!每次卸货在装上去,x不变!长度会变的!01号刀对了Z,应该02...03也要对的! 有什么办法!就是01对了!其他3把刀就不用对z了!

求教! 废话说了这么多! 希望给位师傅能赐教!  谢谢

天呐  怎么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回复!  请加QQ544124356   求救求救

谢谢大家的赐教!

这个活是1.5米的料,做好了成型在切下来! 然后在抽出来!这是z变了! 对第一把刀的Z,就是后面01.02.03的Z怎样弄就不用对Z了  谢谢! 请扣扣告诉我! 我回复一下就等1小时啊!  这论坛...

网友:
长度是重点,能否告知一下长度和公差要求?

楼主:
谢谢  10丝  长度 没问题 就是这个对刀 谢谢大侠

网友:
一般从学校才毕业的话,在工厂有热心师傅的话至少要待3年啊。

网友:
为什么每个都要对刀了 如果你做的工件都是一样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定位啊 那么就只需要对一次刀就行了

网友:
你把活量一下!分批干!改刀补就行啦!

网友:
        方法1.用G50对刀,想定那就那。长度100%保证。
        方法2.用程序把刀定到工件端面,这样你的长度就保证了。
    做小零件,把中心,同轴对好。其他都不是问题。磨刀是真功夫的体现,有空多磨,磨多了什么样的刀基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制定。

网友:
做一个定位

网友A:
第一 你在程序中间编一个G50,如下,G0 X Z0 ,M0, G50 Z0  ,.....X应大于工件毛坯直径,在程序运行到M0时按手轮方式,再轻轻把刀尖移到工件端面,然后再一次转在自动方式下,再按起动键,第二,利用T0000,原理是 ,W+是向前移动坐标,反之向后移动坐标,就如改刀补一样,其他刀位的刀补就会跟着变动,但这项一般要改一个参数,不然用不起,你最好先把道理搞懂,再做之。

网友:
用坐标系偏移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 你在程序中间编一个G50,如下,G0 X Z0 ,M0, G50 Z0  ,.....X应大于工件毛坯直径,在程序运行到M0时按手 ...

能详细讲下G50怎么用吗?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 你在程序中间编一个G50,如下,G0 X Z0 ,M0, G50 Z0  ,.....X应大于工件毛坯直径,在程序运行到M0时按手 ...

改哪个参数??

网友:
你材料长度相差不大的话   告诉你个简单的方法  PAGA 看好Z轴坐标   手摇对刀看绝对坐标靠端面 如:1号对刀后坐标不是-0.2就是正0.2
在对Z0,  其他刀就跟着调刀补进-0.2或正0.2就是了    你的轴不长嘛 很好车啊   我车35刚 250长直径25的带槽子轴也才30分钟一件 公差和你一样

网友:
平移下坐标系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换了工件要重新对刀,这里只说对Z向的,把第一把刀靠到工件端面,看系统绝对坐标,例如:系统显示Z1.0,在录入方式下,输入G50 W-1.0,这样系统就显示Z0.0了,这样所有刀都对好了,前提是做第一个活时刀全部对过了,这种方法比在刀偏里一个一个的补要快,我都是这样对的,X方向同样操作

网友(2012-09-27):
只要有好师傅,相信很好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 你在程序中间编一个G50,如下,G0 X Z0 ,M0, G50 Z0  ,.....X应大于工件毛坯直径,在程序运行到M0时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