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6.0装配求助,只能约束第一个孔,第二个孔怎么也约束不上

楼主(2012-08-27):
各位大侠们:

       我用UG6.0装配两个零部件,第一个零部件有两个安装孔,装配到第二个零件的两个安装孔上。用接触对齐里的自动判断中心,只能约束第一个孔,第二个孔怎么也约束不上。用同心命令也出现相同的问题。最后只能用移动对象把两个孔安装在一起,但还要测量两个孔的初始角度,而且还存在一定的误差。有高手们可以用装配约束直接把两个零部件的两个安装孔约束在一起吗。!

谢啦先!

网友:
最好截图传上来,你这么描述不直观啊

网友:
就是传上来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