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用什么润滑?

楼主(2012-08-27):
    各位前辈冲床该用什么油润滑啊?我家的铜套经常坏。铜套位置,大齿轮  还有导轨。谢谢啦  各位帮帮忙!

网友:
我们厂里用的齿轮油

网友:
楼主说的经常坏是不是指磨损?铜套一般选00#锂基脂润滑。需要提醒的是你选的铜套必须要有油槽,如没有的话什么油都是扯蛋!

网友:
机油+2#钙脂混合   记不清楚黄油用什么牌号了  可能有误

网友(点评):
同感,20年来,都是这样指导客户加油的

网友(2014-01-04):
最好用HP-300高温润滑脂,但必须在每次开机前用油枪将新油注进,将老油起出来一部分

网友:
一般用润滑油,润滑脂就可以了

网友:
HP-300高温润滑脂

网友(2014-02-05):
看看随机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
铜套材质为黄铜,安装时要注意油槽油口与进油口相通。两端要安装防尘盖。
一般用油为0号锂基润滑脂,加注方式有自动定时加注和手动加注

网友A(2014-06-26):
磨损了之后我们镶嵌的自润滑材料,隔三差五加点机油就行了,用好几年了,63吨40吨都弄了

网友(2014-09-13):
引用 网友A:
磨损了之后我们镶嵌的自润滑材料,隔三差五加点机油就行了,用好几年了,63吨40吨都弄了

请问是用的什么自润滑材料?
使用的和贴塑导轨软胶带一样的聚四氟乙烯吗?

网友:
0号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