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电机应该选什么变频器?

楼主(2012-08-27):
    现在参与的一个项目中要给电机配变频器,是一个最高速度4WRPM的三项交流异步磨削电机,需要输出频率能达到1333hz的变频器,siemens的技术人员居然都搞不定,他们的变频器好多输出频率都是0~650hz的,然后我查看了台达变频器,他们好像也都是0~600hz的。大侠们碰到这样的高速电机一般用什么驱动?

网友:
磨削这么高的转速用电主轴应该行

网友(点评):
就是电主轴

网友:
若使用2極電機、rpm=40′000  則頻率為  (40000*2)/120=666.66   很少高速主軸會採4極電機對吧

网友(点评):
40000*2/60=1333的输出频率

网友:
rpm= (120* f)  /p  不會有問題吧!!

网友:
如果是两极主轴,那用台达就可以了,V系列能到1000赫兹。
如果是4极的,那也有很多选择,问问丹佛斯,伟肯。富士,三菱,安川都有相应的高频机种。
再高,直接找丹纳赫,他们收购了ACOMEL,见过3000系列的,现在ACO5000系列可以到5000赫兹,乖乖。

网友(点评):
谢谢螺旋大侠的帮助!

网友(2012-12-19):
爱德利变频器不错的

网友(2013-08-28):
可以咨询下专用的专业人士。爱德利变频器

网友:
不是专业人士,就帮你顶一下

网友(2015-01-22):
多得是啊1000hz以上的变频器

网友(2015-06-09):
记得以前做的设备上主轴电机用的是台达的变频器。主轴可以做到6万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