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的深冷处理延长使用寿命

楼主(2012-08-27):
利用深冷处理能够改善刀具的综合力学性能,延长其使用寿命。特别高速钢、硬质合金刀具等,效果都非常明显,有点甚至提高了好多倍。国外都已经产业化应用了,现在国内也有挺多家企业及高校在做这方面研究。(具体的大家可以百度下)不知道社区有没有大侠在这方面的工作?

网友A:
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读过一篇深冷处理的文章。刚好和楼主说的相反。

网友(点评):
我记得也是在 论坛里看的, 说是没明显提高,或者没提高

网友B:
以前我们焊接刀具老是产生裂纹,最后冷却好了后,放进冷库就好了

网友(点评):
刀体合金的啊,柄是普通钢的, 焊完之后要保温的,不然容易从焊接处 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读过一篇深冷处理的文章。刚好和楼主说的相反。

深冷处理如果与常规热处理配合得当,及其工艺参数(深冷温度,冷却/升温速度,保温时间等)选择得当的话,效果是很明显的。现在又很多实践的例子可以证明。但是由于研究条件等的限制,对其机理的研究并不透彻,导致其工艺至今仍无法成为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们焊接刀具老是产生裂纹,最后冷却好了后,放进冷库就好了

这个只能算是冷处理吧。一般深冷处理的温度根据被处理的材料不同,温度的选择不一样。有的需可达-196°C。

网友:
没记错的话好像日系有一家刀柄厂商的强力刀柄是作深冷处理的,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C:
深冷处理前两天刚刚百度研究过,本来想着用液氮来处理,但是文章最后提到,不让用液氮。。擦。。

网友D:
深冷处理可以让组织更加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冷处理前两天刚刚百度研究过,本来想着用液氮来处理,但是文章最后提到,不让用液氮。。擦。。

深冷处理有两种处理方法,气体法和液体法。用的冷却源都是液氮,液氮温度好控制。一般使用的话是用气体法,利用液氮冷却吸热降温。液体法一般不建议使用,它是直接将被处理部件放入液氮中,这样会造成热冲击,是被处理件产生裂纹。但是有一些文献提到用液体法,这样处理的时间可以大大减少,只是风险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深冷处理可以让组织更加稳定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好处而已...

网友(2013-05-26):
我看到台湾的一家刀柄宣传也是经过深冷处理的,具体的也没用过,不便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