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履带行走系统中驱动轮要后置啊?求解

楼主(2012-08-27):
如题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吗,我知道原因但不理解。是因为履带驱动段长度减少,可以减少功率损失,但为什么啊

网友(点评):
这个不懂猜想的:由于主要是前进,后驱的好处是紧边挨着地面,触地面积大,符合驱动的本来目的,减少单位压强,增加通过性。

网友:
应该是摩擦力方向问题,前置的话还要通过履带把动力传到后轮上面才起作用,当然浪费功率了。

网友(点评):
驱动轮放前面不也可以直接走,后轮就是从动轮了,没什么差别啊

网友(点评):
后置为什么履带驱动段少了呢

网友:
我也坐等答案。。。。

网友:
从最简单直观的角度想想,后驱可以保证接地的履带绷紧,前驱这不可能,是不是?

网友:
驱动轮上单块履带板通过驱动区消耗的摩擦功损失,正转和反转是不一样的,后驱摩擦功损失少,所以后驱的驱动区效率比前驱高,这是大部分履带机械采用驱动轮后置的原因之一。我简单的理解就是,履带板销钉受力不受力,绕着驱动轮转的时候,销钉上摩擦力是不一样的,销钉受力的时候摩擦力大,而后驱模式中受力的销钉数量少。

网友:
翻跟头啊 哈哈

网友A:
和皮带机头驱动一样道理,如果前驱,下部为松边,地面与驱动轮间链条会松弛。

网友:
由于履带行走方式是履带板与地面摩擦力远远大于整个底盘相对于履带链轨的滚动摩擦力,
所以驱动轮后置,前进时,导向轮只受1倍驱动拉力,只有与地面接触履带张紧受力;但后退时需受到2倍驱动拉力(与地面接触履带的摩擦反作用力),上下履带都张紧受力,增加了履带驱动段长度,也就增加了驱动功率。

网友(2019-07-23):
履带式挖掘机下坡时,若驱动轮在(),履带顶部变松。当停车时,行驶手柄放到中位,机器还会继续向前行走,引起危险

网友(2024-03-04):
引用 网友A:
和皮带机头驱动一样道理,如果前驱,下部为松边,地面与驱动轮间链条会松弛。

和皮带一样,主动轮皮带进入的那边是紧边

网友:
履带行走系统中驱动轮后置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后置驱动轮可以使主动轮直接抽紧下支,增加通过性,减少单位压强,提高传动效率。
后置驱动轮可以便于动力包的集成化,降低整体尺寸和重量,有利于提高车辆的机动性和稳定性。
后置驱动轮可以减小传动轴扭矩,降低传动系统的复杂性和故障率,提高可靠性。
综上所述,履带行走系统中驱动轮后置可以提高传动效率、通过性和可靠性,有利于车辆的整体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2024-04-29):
学习了,一直以为后置是怕爬坡越障时的冲击对驱动轴寿命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