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点干货——深入讨论贴——磨床采用何种结构主轴最优

楼主(2012-08-27):
国内磨床,尤其是中大型外圆磨、无心磨与平面磨床,现在主要结构还是古老的设计,一般主轴一般采用20Cr或者40Cr,甚少见到38CrMoAlA的,轴承结构一般采用滑动轴承(多片式楔形油膜轴瓦或者整体式滑动轴套)。

国际上一般也有用滑动轴承的(例如丰田工机的外圆磨采用动静压),但是普遍使用滚动轴承(德国勇克,米克洛萨)。

国内现在说要转型升级,很多人在搞主轴这边的改进。

据我了解,有静压的(一般是薄膜反馈节流),动静压的(小孔节流、毛细管节流、端面节流都有),滚动轴承的(双列圆柱、角接触)。

想问下大家,在目前国内的工业环境下,作为主机生产厂家,使用何种结构的磨床主轴是最优选择。

本帖子将逐渐展现本人在最近3年的思考与尝试,欢迎内行拍砖、讨论。

@螺旋线大侠是搞磨床的,不知道有何见解。

网友A:
有请螺旋线和自己做数控磨床的台州社友亮相。二位为我设计磨床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和温暖的关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请螺旋线和自己做数控磨床的台州社友亮相。二位为我设计磨床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和温暖的关怀。

台州的球面磨?

楼主:
龙九你做个什么磨床?

网友(点评):
你在他帖子下点"回复"后在写,他会收到回复。

楼主:
晚上19点到23点在线回复/讨论。

楼主:
传个资料。大家先看看。

网友(点评):
好东东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个资料。大家先看看。

非常谢谢你的资料,网上很难找这样的资料。

网友:
我是搞车床的,不知道动静压在车床上的优势如何,应该高低速都可以兼顾到。

网友(点评):
大车床还是小车床?用过动静压么?

网友(点评):
重切削,很爽

网友:
我觉得搞机床设计的要求得机械基础很好,设备性能要求能计算,又要耐用,防震。。。

网友:
轴承加动静压 能够保证中心

网友(点评):
不知道怎么保证中心?一般磨床主轴很少用不同形式的轴承组合使用,因为磨损机理不一样,精度丧失后无法修复。

网友:
我们用的台湾的内外圆磨床用的是静压轴承。

网友(点评):
不知道是怎么节流的?

网友(点评):
是的,现在轴瓦磨损了要修,等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更等楼主的心得。

网友B:
  首先多谢楼主的资料..灰常感谢!!
由于最近我正接到客户改造磨床的业务需求,正在考虑弄这方面的东西呢...
蜗杆磨床,主轴是C轴转动轴,因为速度很低.考虑到刚性问题,不知是否可以采用滑动轴承...开始考虑是角接触轴承..但是这方面弄得很少...还请楼主和大侠们多讨论下,提点相关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多谢楼主的资料..灰常感谢!!
由于最近我正接到客户改造磨床的业务需求,正在考虑弄这方面的东西呢... ...

用任何结构的轴承都可以做到很好,但是我们要考虑现实的约束条件。比如工人技术、比如现有机床的加工精度,配套厂家的加工能力等等。

螺纹磨的主轴不好搞,因为牵涉到2个方向的轴向力和比较大的径向分力。

建议:
1、预算宽裕的话去搞西门子的加工中心主轴,不行台湾普森的也凑合了——台湾的最好自己去挑下。
2、滚动轴承安装工艺、安装工装成套都有的话可以优先考虑。可以去查FAG的官网,资料非常详细。否则千万别选择。
3、因为牵涉到的切削力比较复杂,暂时不了解滑动轴承该如何布置。不知大侠是否有较成熟的考虑,可以放上来讨论下。

希望进一步明确,机床加工件的要求,

网友:
好贴,先收下了
希望行家跟进啊!!

网友C:
惭愧啊,本人是弄电控的,主轴只是见过一些,只能表象上谈谈,不对还请猛拍才是。
小规格的普通外磨,通常是3片瓦的动压主轴,精度其实也可以做到比较高的水准,设计,工艺都是成熟的东西,关键看零件的加工和质量,然后取决于工人的刮瓦手艺。好的手艺能把间隙调到1丝半,干出的活很漂亮。这种砂轮箱主要做径向受力,原则上不宜轴向受力。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是可修复性很高,换瓦,调间隙比较灵活,成本低。
高精度的有用静压主轴的,但代表业内的经典还是斯图德的大锥度动压轴系,他们目前大部分采用滚动轴系,但高精度场合仍然采用动压轴系,包括头架,标称跳动为0。2微米。假如做轻切削,这种方式寿命是很长的,但一旦磨损,只能更换整个轴系,无修复的可能。
动静压轴系,这种方式怎么产生的比较奇怪,国内有小孔节流和间隙节流两种,前者刚性要高些。通常用在比较重的切削工况下,精度一般。同样,磨损后的修复成本比较高。
静压轴系,应当说这是种理想的方式,精度,刚性可以协调得很好,可做高精度,可做重切削。关键是抑震性好,做CBN中高速场合是非常适合的。高速,致命的缺陷是功率损失巨大。
滚动轴承,应当说这是个流行趋势,刚性高,精度高,极限转速高。但对厂家的要求也高,里面牵扯到很多方面的技术。寿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也是技术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比如斯图德外磨的砂轮主轴,承诺5万小时的寿命,其实也很高了。精度不行了,还可通过更换轴承来修复。内孔磨的高速磨头,几乎是滚动轴承的天下(超高速的用空气轴承),比如东洋的5万转速的磨头,用NTN的陶瓷球角轴承,寿命为5千小时,到时间换轴承。
用什么方式,其实楼上大侠已经说过了,要多方面衡量,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

网友(点评):
太专业了

网友(点评):
你搞电控的工艺、结构这么强悍,你的电控岂不是登峰造极了?济四?

网友(点评):
这些东西,只是平时会见到而已。

网友D:
动压轴承和静压轴承,很多人会理解错误。
主轴旋转后,才能够建立压力(油膜)的,是动压轴承。
用油泵输入,不需要主轴旋转,就能够建立压力(油膜)的,是静压轴承。

网友(点评):
谢谢你了,我还真搞不懂动压静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任何结构的轴承都可以做到很好,但是我们要考虑现实的约束条件。比如工人技术、比如现有机床的加工精度 ...

    由于以前主要是干车床,半路出家曾经搞过一段时间数控车的改造工作,但是对于磨床主轴结构真的不是太了解
  目前机床使用要求也不算很高,首先满足2点:
1: 机床连续使用时间比较长,因为是磨削,切削力不大.
 2: 回转精度要求跳动0.008以内.轴向,径向窜动0.008以内.

  说白了其实就是把好一点的数控车改成数控磨床,把主轴弄成伺服驱动,可以分度....我这边目前偏向于角接触的轴承,因为主轴转速不高,应该寿命不是什么问题...
  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点评):
转速不高用内锥的双列圆柱滚子轴承较好(这个转速其实也达到5000转了),刚性强,安装难度大。用滚动轴承精度肯定很好控制,随便装装0.002以内。磨削力随随便便就上吨的,想机床做出来工作有效率,必须考虑好刚性。

网友(点评):
谢谢楼主指点....到时候实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惭愧啊,本人是弄电控的,主轴只是见过一些,只能表象上谈谈,不对还请猛拍才是。
小规格的普通外磨,通常 ...

动压主轴靠人工,但是目前国内制造的主轴(材料及热处理)质量不是特别理想;而且很奇怪,双金属合金的瓦甚少见到巴氏合金的,一般青铜比较多。但是据我了解,国产Pb30的青铜一直没解决偏析问题。解决方法是降低铅含量。而且轴瓦结构的瓦背直线度很难控制好。所以这东西国内其实是做不好的。只能说普通机床上用用还行。
但是动压主轴制造好的话油膜刚性比较强,所以在普通精度达切削量的情况下还算比较经济实惠的选择。另外瓦背的螺塞质量也不大好(螺纹精度、频繁启动下的材料疲劳强度差),所以精度保持性较难提高。

动静压轴系,在我看就是个噱头。宣传结合动压和静压的优点。我看是两不搭,靠忽悠吃饭。号称60-70年代就成熟的工艺,居然到现在没有一个企业能做到大批量生产。这种轴套的多个加工位置的同轴度在我看来根本没办法保证。油腔的一致性也完全不具备工艺可操作性。使用的话,只能说不加载荷前提下轴的回转精度还行——这个算所有静压主轴的特点吧。端面节流不能调节单个油腔的流量,小孔节流据说是提高。但是靠节流来调整工艺性也不够理想。

静压轴系,抑震性好的不得了,但是节流器做不好。尤其是常见的薄膜反馈节流。如果薄膜做的好的话,号称是刚性无穷大。但是因为薄膜做不好(材料问题解决不了),刚性很难提高。做小切削量高精度磨削还行。

上海机床厂的MG系列磨床使用动静压主轴。我看是静压主要部分,动压做做噱头罢了。只是奇怪,丰田工机带动静压主轴的磨床比其他的贵很多,不知道小鼻子是真能解决铜套偏心油腔的加工精度问题还是被中国人给忽悠了。

滚动轴承的寿命我觉得是轴、轴套、轴承座的加工精度问题,另外还有安装精度问题。FAG和SKF的轴承号称很少出现疲劳失效情况。我倒愿意相信轴承主轴寿命短主要是安装未到位,或者润滑脂的寿命到了,但是没及时更换。这种轴的趋势将是不可挡,学习能力强的企业必定在这段向德国学习的冲刺过程领先。

斯图德的大锥度动压轴体现的手工的极限。所有的最高精度的机床肯定是手工出来的,这个主轴情况也是这样。

不知道大侠对主轴材料和热处理工艺的看法如何?

网友:
咱先不说轴承,我觉得主轴接口很重要,磨床的主轴有些内圆磨需要探出很长,主轴承再好这轴伸段设计不合理精度也难以提高,主要体现在砂轮磨头的安装连接方式不可靠。还有有必要发明快装砂轮轴设计的主轴,就像加工中心主轴一样可以免匙型快换砂轮头。很多时候修形好的砂轮盘可以快速放进盘库,然后选择另一种砂轮,砂轮轴的换装比加工中心刀具考虑的还要复杂些吧。

网友C:
主轴材料俺就不了解了,我们采用是渗氮工艺,但台湾通常采用渗碳做深冷处理。深冷处理按说是成熟工艺了,可以提高耐磨性。
无论是什么轴系,定性处理是关键所在。
无锡采用了陶瓷主轴和银瓦,用在钛合金的无心磨上,据说相当牛,但没见过实物。但在日本的设备上看到过陶瓷涂层,只是到一定年限会发生龟裂现象。
动静压据说是在理论上就存在缺陷,至于同轴和油腔曲线仅仅取决于设备而已。就说丰田工机的动静压,北二学到一些东西,但有缺陷,直接的反应就是端面加工容易出现裂纹和烧伤,俺分析是其轴窜不稳定。
滚动轴系牵扯的东西太多了。举个例子,某单位经常需要更换高速磨头的轴承,有次,维修厂说原装轴承暂时没货,然后用FAG的替代,结果运转2小时后烧毁。后更换成原厂的轴承后又啥事没有。维修厂肯定是懂里面一些东西的,但还有更深的一些东西并不掌握。

网友(点评):
我们动静压主轴用的北京中航的,感觉他们没有玩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材料俺就不了解了,我们采用是渗氮工艺,但台湾通常采用渗碳做深冷处理。深冷处理按说是成熟工艺了,可 ...

无锡的应该是陶瓷镀层和巴氏合金轴瓦。据说陶瓷涂层是从美国进口的。
巴氏合金和钢瓦背的结合不好控制,不知道他们解决的怎么样了。以前好像在钢瓦背上铣出燕尾来加强结合力,这个是不是办法的办法。
至于陶瓷涂层,不知道其目的是什么。增加使用年限吧?做好了38CrMoAlA的轴能用10年+。降低热膨胀?还不如加套主轴油温控制系统。

动静压在理论的缺陷可能是涡流不好测量和控制。北航据说80年代做过实验,负责人还拿了大奖。

至于大侠举的例子中运转2小时烧坏的轴承,应该装好后手一盘马上有感觉。这样的轴还上机转高速,起码安装者的责任心是绝对需要提高的。

看大侠资料是在济南?

网友(点评):
没见过无锡的实物,轴瓦上铣很浅的燕尾槽太愚钝了吧,钻通孔呀,钻出喇叭孔均匀分布就可以了,其实主轴档镀上硬质合金层就可以了,很多轴瓦难以与其产生互相渗透的,自然轴瓦很难磨损了。

网友(点评):
兄弟,那个瓦是离心浇铸的双金属合金,你通孔怎么离心浇?说别人愚钝前还是先查下资料的好。 至于涂层并不是完全为了增加硬度。而且硬质合金的粗糙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点评):
就当它是白氏合金,让它熔液穿透到钻的刀角孔,由于孔是大锥度的,所以等于是燕尾结合了。硬质合金涂层不是往轴瓦上涂啦,是往轴档上涂。轴瓦材质很软,而轴档超硬,硬质合金层很光滑的。不会拉毛轴瓦层的。

网友(点评):
我们就是用的北京中航的动静压主轴

楼主:
对了。动静压鬼子好像应用到硬盘上,据说是用液压的表面张力来实现静压,然后带一点点动压。硬盘转速能提高,而且减振性强。

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人了解这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个资料。大家先看看。

没下来,倒扣3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锡的应该是陶瓷镀层和巴氏合金轴瓦。据说陶瓷涂层是从美国进口的。
巴氏合金和钢瓦背的结合不好控制, ...

陶瓷是取其耐磨性,另外有热障的作用。那瓦绝对是镀银的。他们买了相应的设备。
巴氏合金其实在台湾应用特别广泛,小瓦,结合强度不是问题,但大瓦离心浇注比较困难了。
那个高速主轴烧掉,要说原因并不复杂。按小鼻子的套路,其实很多深层次的诀窍他们是屏蔽掉的,按他的安装规范,使用他的配件是没任何问题的。整个安装过程中没使用任何扭力工具,也不是看手感,是测量一些几何尺寸数据来保证安装工艺水准。这样他可以牢牢卡住配件。那轴承,NTN是仅供货给他,要买,得通过他来买。4盘轴承,两大两小,大的外径在60左右,要近3万块。说到手感,这东西完全不可琢磨,全凭个人的感觉,不可复制。
俺是在济南。因此,大侠对动压瓦的一些看法是有问题的,15年前都用得好好的东西,现在不行了,那显然不是技术,工艺层面的原因。前几天,看到一台进口的大磨床,动压的,居然还带块表,相当神奇。砂轮箱从未修过,磨出的活那个漂亮啊。但一问年限,吓一跳:48年出品!

网友(点评):
是昭和48吧?我用过一批大隈80年代的磨床,也不错。

网友(点评):
德国设备,那有昭和的说法。

楼主:
动压要做好,牵涉的问题比轴承要多。——这是我的看法。可能你的看法和我恰好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压轴承和静压轴承,很多人会理解错误。
主轴旋转后,才能够建立压力(油膜)的,是动压轴承。
用油泵输 ...

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那些自润滑的轴套叫静压轴承

网友:
现在不是还有磁悬浮轴吗??劳斯莱斯公司都做出了。。。

网友(点评):
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俺同事都参与过这种项目,有证书有奖金。但磁悬浮轴承用在磨床上还有些问题需要克服。

网友:
支持楼主,论坛需要干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帖子技术含量挺足啊!

网友:
龙九禅师设计磨床?

网友:
谢谢,我也在做个小磨床

网友:
未毕业菜鸟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个资料。大家先看看。

友华的同仁,谢谢分享。

网友(2012-12-01):
静压轴承的油压是靠油泵来提供的,动压轴承的油压是在轴承旋转后靠离心力形成的。成本静压的要比动压的高得多。

网友:
以目前国内的 工业基础,使用 静压 和 动压的 比较适合。其中以后的维护成本2者相对便宜

静压应该使用高静压。动压或许可以改变轴瓦的结构。

动静压 目前都在吹,没有看到很好的

网友:
这是专业本行了,慢慢看看、思考、学习中。

网友(2013-09-16):
我们使用的德国的磨床,是动静压复合轴承,

网友:
楼主其实也没搞明白动静压的原理,我们做的动静压主轴就比静压的主轴的径向刚度和轴向刚度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个资料。大家先看看。

我没有多少积分,不能下载资料学习

网友: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许多不了解,没有实践。

网友(2013-12-05):
动静压轴承广泛应用于磨床、镗床、车床;在车床方面,哈挺的硬车就用了静压导轨、静压主轴,优点是刚性好

网友:
国内搞动静压搞得挺好,有一大批学科带头人,向他们致敬!

网友:
我们的磨床都是动静压的,我们的LANDIS用的电主轴

网友(点评):
兰迪斯的主轴是力士乐做的,直线电机和驱动都是力士乐的

网友(点评):
是的,完全正确。系统也是力士乐的,很难玩,我对磨床的工艺调整,不是很了解,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点评):
磨床,无非就是三架和导轨。只是细节处理特别重要。

网友(点评):
是啊,磨轴类的,刀纹,小平面,粗糙度,小台阶,很是烦人,感觉就是刚性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是的,刚性问题,包括工件本身的刚性问题,让刀。也有是磨削工艺问题,尤其是细长轴。比如柴油机的凸轮轴。前几天做过磨削实验,650左右长的,磨三个主轴径,不用中心架,圆度,跳动都在2微米左右,30秒一刀

网友(点评):
是啊,我们公司加工凸轮轴,工艺调整很头疼,对磨床没有自己的整体概念

网友(点评):
刚去帮人看主轴径磨床,1米左右的那种,磨7刀,两个中心架。就是靠头架的那刀跳动,圆度不好,有震纹。看了看,了解了了解情况,先让更改工件驱动方式,有过定位的现象。还没出结果,等不了,他们自己弄。

网友(点评):
不行再调磨削工艺,因为以前设备是正常的,磨削工艺没改过。但确实磨削工艺不合理。那你猜猜两句话值多少钱?

网友(点评):
工件驱动方式不是拨盘带着动吗,顶尖不转,过定位什么意思?中心架调的中心不在一条线上?

网友(点评):
两千+,襄樊神龙,有人调过磨床开价3W,就是半个小时的事,急着生产

网友(点评):
不是用卡箍,而是销钉插端面一孔里拨。头架回转精度没了,本身跳动很大,导致过定位

网友(点评):
头架的跳动和销钉的定位干涉了?

网友(点评):
两千的话就不如做个人情算了。兰迪斯换型是你们自己换还是他们给换?美联的兰迪斯曲拐磨,说换型是要收费的,导致他们想把系统改掉。做了下评估,没敢接。

网友(点评):
头架跳导致销钉跳,销钉是插孔里的,那本来靠中心孔定位的不就别着劲了。

网友(点评):
我们没有换型,只能干一种凸轮轴,我们力士乐的系统,想把它改掉,但是没人敢,我们的系统硬盘经常坏,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点评):
根据工艺故障现象去判断机床的故障点在哪,没一点头绪,虽然结构很清楚

网友(点评):
不对啊,HMI里是硬盘,那不是力士乐的。系统还没见过用硬盘的。硬盘坏,要么是震动大,要么是不按正确流程断电。坏不怕啊,有惫份就行。

网友(点评):
那就要现场经验了。前几天遇到跳动超差的,去现场,一问,说圆度很好就是跳动超差。这就很奇怪了,最后是他娘的偏摆仪顶尖干涉。

网友(点评):
是啊,我是搞机的,我们的硬盘一年坏三次左右,很郁闷,没找到原因,只能自己骗自己,工业硬盘用的多了

网友(点评):
但确实遇到过顶尖有磕碰,导致接触不好,刚性弱,从而导致圆度好跳动超差的。所以,细节非常重要。

网友(点评):
需要经验,需要悟性,需要都整过磨床系统刚性有很深刻的了解,一环扣一环,什么地方有问题,可能引起什么故障,什么故障可能由什么引起的,是个整体工程,要很透彻,阿门

网友(点评):
跳动差,不就是歪了吗,圆的非垂直投影,也应该是椭圆啊?

网友(点评):
但确实遇到过顶尖有磕碰,导致接触不好,刚性弱,从而导致圆度好跳动超差的。这不就形成锥度了吗?

网友(2014-04-16):
静压主轴好

网友(2014-10-30):
哥,下载个资料扣10个威望,这么多?!

网友(2014-11-29):
从我个人搞的磨床产品来看各有优缺点。个人感觉动静压轴承的减振性好,个人实际弄下来感觉精度相对容易达到,轻松达到0.0015以内(基本是原主轴在磨加工后的跳动量),但保持刚性的可维护性与滚动轴承相比差了不少(受液压及散热系统影响大)
    现在国际上很多主流厂家用滚动轴承,使用效果很棒,本人也咨询过SKF想要超长寿命的轴承(非一般主轴用精密轴承系列,各主流轴承厂均有超长寿命系列)来装磨床主轴,价格回来后就放弃了,还是自已做静压吧=====性价比高
   以上仅本人个人经验看法,不具全面性,指正为上。

网友(2015-01-19):
引用 楼主:
传个资料。大家先看看。

求经!

网友(2015-03-05):
积分扣完后没办法下载啊

网友(2016-07-09):
受教很多  希望这样的讨论更多一些

网友:
怎么没人提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2017-04-10):
我们现在就准备做滚动轴承结构的,之前的结构是三片瓦的。至于动静压的话,是不是技术还不够成熟啊!!!

网友(2017-05-24):
学习了很多东西。
我是做滚动轴承主轴的,个人认为,随着滚动轴承性能的提高,目前的滚动轴承主轴可以满足大多数磨床的需求。但在刚性、抗震性方面和静压主轴还是有差别。进口的斯图特磨床还是用的静压主轴,加工出来的活确实漂亮。但滚动轴承的转速可以做的比较高,内圆磨的话特别是小孔磨削,滚动轴承应该更好一些。外圆磨的话砂轮可以做的大一些,静压主轴 的优势应该更明显。

网友(2017-08-16):
高精度外圆磨主轴多采用动静压,刚性好,磨削尺寸和圆度容易达到,不过机床成本较高,不适合粗磨。现在广泛用于轴承套圈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