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车主轴动平衡,为什么每次测数加的配重加的位置都不同?差距很大

楼主(2012-08-27):
我们的立车转速3000,平时基本不做动平衡。

但是这次用的特殊卡盘工装。需要做动平衡。

为什么每次测数加的配重加的位置都不同?差距很大。

动平衡仪器是没问题,用两台动平衡仪器做都没有做出来。

楼主:
做的是单面配重。

网友(点评):
立车打3000?这个很危险的!能低就低点,以前遇到过做动平衡的时候打2500,结果工装螺丝断了.......

网友(点评):
工装螺丝为什么会断???

网友(点评):
我们是准备先做1000转再做2000转最后做3000转。

网友A:
多大立车30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立车3000转?

也不是很大z轴510,x轴420.

网友A:
转速不可以底点吗?每分钟15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不可以底点吗?每分钟150米

低点???

我不是专职加工不清楚每分钟150米的概念。

虽然现在用不到3000转但保不准什么时间会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点???

我不是专职加工不清楚每分钟150米的概念。

主轴每分钟转速乘切削周长=每分钟?米

网友(点评):
车的是工件内孔,直径在10cm左右。 现在转速是1000转。这样看来速度不是很快。

网友:
100*3.14*1000等于314米每分钟啦。如果是粗车那就快啦。

网友(点评):
说实话,我不是搞加工那块的。 上面让把动平衡做到2500. 我做不出来。

网友(点评):
听他们说实际加工时最高转速1000转,但是厂里想做好一点。

网友:
楼主是用的多大的床子啊!转速好高啊!

网友(点评):
z轴510 , x轴430.好像是这个数字。 九根v带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