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积超小的双联齿轮泵(排量6ml/r),请推荐

楼主(2012-08-27):
大侠,给推荐一款体积超小的双联齿轮泵,排量6ml/r

网友:
看看这个合不合适!

网友:
下载,很好,20年前在美国牙科椅的液压系统见过。

网友A:
要求描述太不清楚,压力要求、6毫升是前后泵分别的排量还是总排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描述太不清楚,压力要求、6毫升是前后泵分别的排量还是总排量?

呵呵!压力不小于20MPA,前后泵分别的排量6ml/r,额定转速2000-2500       很普通的,就是体积要超小!有资源请赐教

网友:
这么高压力,别考虑国产泵了。直接找进口泵吧。力士乐、布赫都有。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找到合适的齿轮泵没?如果没的话,请联系我,我公司代理的双联齿轮泵总长才13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找到合适的齿轮泵没?如果没的话,请联系我,我公司代理的双联齿轮泵总长才130mm

好呀!如何联系您呀?那您最好能同时推荐一款转速可达3600rpm的双联齿轮泵,当然前后泵排量就相应要小一些了,为4ml/r左右即可。价位要适中的哟。联系邮箱13996459768@139.com

网友B:
您好,已发资料到你邮箱,请查收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已发资料到你邮箱,请查收哦

您好齿轮泵的资料能否也发我一份,bluerain2007@sina.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呀!如何联系您呀?那您最好能同时推荐一款转速可达3600rpm的双联齿轮泵,当然前后泵排量就相应要小一些 ...

您好齿轮泵的资料能否也发我一份,bluerain2007@sina.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齿轮泵的资料能否也发我一份, 谢谢。

邮件已发 ,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