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改造,原来的电机能用吗?

楼主(2012-08-28):
旧机床想改个系统,原来是FANUC10T的,很老了,修都没法修了,想改个FANUC 0I-TD的,我觉得原来的几个电机还可以用,换个编码器就好了,但问了改机床的师傅说不能用,求教各位究竟能不能用啊。

网友:
最好一套换,新电机技术上先进不少。

网友A:
应该是不能用的, 我觉得以前的系统可能用的不是伺服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能用的, 我觉得以前的系统可能用的不是伺服电机的

是伺服的

网友(点评):
最好换掉,以免满足不了高端系统的一些先进的功能,但如果只要求能有以前老系统那些功能,也可以不用换。

网友:
电机的特性有所改变。具体的电机参数和系统不能匹配。

网友(2013-12-13):
参数不一致的。。

网友(2014-01-18):
直接换新的好了。电机是关键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