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压煤油检测不出来漏点,但10MPA水压可以,有人知道问啥不

楼主(2012-08-28):
我们做了一台输油泵,在水压试的时候有露点,特别明显,当时压力为10MPA左右,在常压然后用煤油做漏检,但没检测出来,有高手能指教下不?

网友:
我猜想是和用来检测泄露的气体或者液体的分子结构有关系,我们检测压缩机时也发现正常冷媒不会发生泄露,但是使用氮气检测就会发生泄露的。但是为了产品安全只能选用比较严格的检测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检测介质对试漏效果影响很关键,另一方面你也说了,最关键的是常压,没加压力当然试漏效果不好了,你试试煤油也加压到10mpa看看,肯定明显。。。

网友:
常压时,间隙很小时,煤油形成一层油末,阻止煤油继续进入,加压后破坏了油末,所以表现泄漏

网友:
压力是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网友:
压缩性不一样吧

网友(2012-10-03):
第一在同样的条件下试压的介质的不同,试漏的效果是不同的。第二压力的关系,压力的高低不同泄露量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