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一对齿轮轴需要标注平行度,请教

楼主(2012-08-28):
减速器一对齿轮轴需要标注平行度,但是我不知道基本尺寸是按什么定的,是两轴的中心距吗?

网友:
个人理解你的意思是。我的想法是。欢迎指正。

网友:
齿轮的形位公差一般就是端面和齿面的跳动,没有别的。

网友:
仁兄的意思是不是,作为相关零件已经标注保证了该形位要求,装配图上再标一下平行度是吧?个人觉得应该把基准和公差都标在轴的中心线位置。期待高手赐教!

楼主:
个人认同2楼的作法,后来图也是那么标的。。。期待高手继续指导。

网友:
孔径是衡量标准

网友:
标注箭头对准尺寸线, 就表示是对轴线的要求, 基准符号和公差符号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