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钢钣先折弯90度再卷工艺上可以达到吗?

楼主(2012-08-28):
如下如所示,钣金工艺上可以达到吗?如果可以达到,对力学会有影响吗?要用到什么设备?感谢各位大侠的相助!!

网友A:
p 这个挺难加工,估计可以先折在卷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这个挺难加工,估计可以先折在卷圆。

折的话会用到模具吗?

网友B:
不知道你的件能不能焊接,在折弯边上开几个开口,然后卷完后焊接打磨,可能会有一些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件能不能焊接,在折弯边上开几个开口,然后卷完后焊接打磨,可能会有一些变形

本来那个折耳是用扁钢焊接上去再打磨的,但现在老板想要省掉焊接工序直接折边再卷,不知道这个在工艺上可以做到吗?

网友(点评):
这个与你的折边厚度有关系,折边越高,变形越厉害,可以在折边上割缝来减少变形,我们做铝板,不在折边上开槽最高只能到20mm,割缝能到30

楼主:
引用 楼主:
本来那个折耳是用扁钢焊接上去再打磨的,但现在老板想要省掉焊接工序直接折边再卷,不知道这个在工艺上可 ...

钢板和铝板不一样,钢板比较脆,铝板比较软

网友:
感觉挺难得

网友C:
你这个工件可以先用滚板机先滚圆再划线折一刀就好了,如果你先折的话会有一段距离滚不到至少辊子的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工件可以先用滚板机先滚圆再划线折一刀就好了,如果你先折的话会有一段距离滚不到至少辊子的半径。

感谢您的回复,那划线折一刀要用到什么设备(板厚5mm,板长5米,板宽1.51米,要折的耳朵为80mm)?

网友:
你需要一台300T以内的折弯机不能小于板宽,下模开口不能小于40
滚板机的话一般的老式三辊需要留压头,数控的就不用。

网友:
板子有点太厚,不好加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