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焊接0.7的不锈钢板,如何防止变形

楼主(2012-08-28):
氩弧焊焊接0.7的不锈钢板,如何防止变形,

网友:
一般情况下,0.7的板子焊接好都有一定的变形,大小而已,要想减小它,按以下的步骤试试:1,尽量减小焊件之间的缝隙,(越紧密越好)2,如果要填焊丝的话,焊丝一定要细,0.8的就可以了,3,电流一点要小,小到能溶化焊丝就行,大概30A左右,焊机不同,根据各焊机而定,4,焊接速度一定要快,越快越好,变形也就越小,焊缝也就越漂亮,如果有水冷却就更好了。5,焊机也有讲究,一般选用逆变式交直流焊机,电流比较稳定。这种焊机会稍许贵一点。都是手法问题,多练就行!

楼主:
谢谢,市场上焊水盆的,用200电流,点焊,全是点焊焊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