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可不可以逆向?

楼主(2012-08-28):
钣金可不可以逆向:如我需要加工筒体,但筒体上用好多孔,我希望在长方体上先钻好,然后再卷成筒体。怎样做。。。?

网友A:
可以的,我就这么弄过。

网友:
当然可以了,但是孔可能会变形,不知道你孔的精度要求是什么样的,另外展开尺寸要控制好

网友:
就照你说的做,没什么难的呀,你担心什么呢?如果孔的空间位置要求高,切口方向有要求,可以先开小一点在扩孔

网友:
孔会变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就这么弄过。

大侠怎样搞?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怎样搞?

比如我把长方体搞好了,用什么命令把这个长方体卷起来。

网友:
这个可以呀

网友:
不一定用钣金。
1.拉伸薄壁,钣金件也可以
2.然后拉伸切除
3.插入-弯曲,360就可以
4.当你不满足时,可以将弯曲部分压缩,然后再加工,然后再解除压缩就ok了

网友:
谢谢了,, 我去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