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上冲孔,翻边,攻丝。如何实现?

楼主(2012-08-28):
大家好,首先这个工件长54宽29厚2.4,其中板料厚1.6,这是测绘的零件,我要用A3料,红色部分,是攻的M3的螺纹,想问一下,红色圈住的这个部分是用冲孔,翻边,攻丝,实现的吗?实现这个结构复杂吗?一般的钣金加工厂是否能够加工。最后还请懂得评估一下这个工件是否难加工,是用的什么设备加工的。自己对钣金几乎不懂。谢谢!

备注:我这个量不大,也就是几十件把。用什么方法加工最快,不会是普通的机加工吧。

网友:
不一定采用你说的这些方法。钣金上是可以铆多种型式的螺柱,螺母的。钣金厂一般都配有压铆机。

网友:
制作冷冲模的都懂,找他们咨询一下,这个模具不复杂。

网友:
M3x0.5

用无屑丝锥:
1、冲 1.74 的孔,
2、翻边,凸模 2.78 ,凹模 5.02 的孔。
3、攻丝 。

用有屑丝锥:
1、冲1.40 的孔,
2、翻边,凸模 2.50 ,凹模 4.74 的孔。
3、攻丝 。

网友A:
不难的,最难的是量只有几十把

网友(点评):
量只有几十个会难吗? 买支冲针,用手敲也可以搞定吧。

网友(点评):
这等我把图纸出来,跟客户确定量后,看我们工艺到底采用何种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难的,最难的是量只有几十把

是的,我先咨询一下客户吧,看客户这个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照大家说的开模具的话,那就太不划算了。谢谢!

网友:
这个必须开模的

网友:
冷作加工没利润,你还是考虑普通加工。
除非你找的钣金厂刚好有可用的模具

网友(点评):
谢谢,我也不太懂钣金加工,我先把图画出来,找我们工艺人员商量一下。不行的话,就用普通机加工,这好加工。不要求精度。

网友:
先镭射或是NCT下料,建议NCT,便宜且后续需要冲个类似凸包孔(由于螺丝孔为3mm,难度会高点因为圆刀比较小),以上完成后续进行丝攻就没问题了

网友:
红色圈部分:热熔钻,攻丝, 几十个就这样做吧,

网友:
同意10#楼,就几十件怎么会开模具,就攻丝那部分可考虑背面点焊M3螺母替代!

网友:
钣金工厂可以加工很简单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直接找个有数控冲或激光切割机,压铆机的钣金厂,冲个5.4的孔,再压铆个M3的压铆螺母或螺母柱,就行了,不要翻边,也不用攻丝,压铆螺母几分一个,质量很可靠。

网友:
钣金厂 只要有抽芽(拔孔)模具 基本上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很简单 这个模具开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
一般钣金工厂都可以加工,这是很常见的加工工艺。

网友:
这么薄板,我上家公司一般都不攻丝,直接用自攻螺丝锁!
现在一般都用PEM压铆螺母.

网友:
直接NCT下料 冲1.6的底孔 后M3 拉伸,落料后就可以拿去攻M3的螺纹。好一点的设备可以一次性完成
      像楼上说的  1.6的材料 可以不用拉伸  直接打底孔攻丝 或者用自攻螺丝就OK了

网友:
直接上NCT下料,1.6的底孔,M3拉伸 落料后攻M3的丝就好了。 好点的机器 这几到工序可以一次性完成。 不过1.6的材料可以不用拉伸,直接打底孔攻丝。或者选用自攻螺丝搞定。

网友:
通快下料 直接冲孔、抽芽、攻牙 全部能完成。。。用得着那么多的工序?

网友:
找个有数控冲床的厂家,有模具的话可以一次加工成型的。

网友(2012-10-15):
要求不高的话,自己做个冲针,手工敲。

网友:
找NCT,最后他们厂有这样的模具,你就好搞了,,,,

网友:
M3x0.5

用无屑丝锥:
1、冲 圆1.74 的孔,
2、翻边,凸模 圆2.78 ,凹模 圆5.02 的孔。
3、攻丝 。

用有屑丝锥:
1、冲圆1.40 的孔,
2、翻边,凸模 圆2.50 ,凹模 圆4.74 的孔。
3、攻丝

   太详细了。太专业

网友(2016-08-11):
专业的大神太多,学习了

网友(2019-04-09):
这个多简单,用个M3的压铆螺母就搞定了

网友(2019-08-05):
抽孔攻牙一般的钣金厂都有开抽孔模的。关键是你那图上好像有个段差离折弯边太近,孔有可能会被拉成椭圆

网友:
铆接螺母,或者焊接螺母比较合适,你的量太小,开不了模具

网友:
1.5mm的板材不易攻丝,考虑把板材加厚一些,或者压M3的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