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摆动气缸问题

楼主(2012-08-28):
请教大神。设置转180°,工件重200kg,选择摆动气缸该如何选择,转180°大约多长时间?

网友A:
按转矩和最大及最下转速范围选择,确定缸径

网友:
样本上有参数

网友B:
200KG,没有用过这么重的负载,挺重的负载,用机械机构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KG,没有用过这么重的负载,挺重的负载,用机械机构不好吗?

一般摆动气缸负重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转矩和最大及最下转速范围选择,确定缸径

100kg的负荷,价格大约多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kg的负荷,价格大约多少啊

你是考虑经济型还是技术可行性?

网友:
济南华能气动元件公司研究所竭诚为您服务,322035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考虑经济型还是技术可行性?

都需要考虑

网友C:
扭矩由压力决定,速度有流量决定。

网友(点评):
气动压力可到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扭矩由压力决定,速度有流量决定。

老兄当液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