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砂眼检验有什么高招?

楼主(2012-08-28):
我们公司有一批让别人做的弯管,不能做探伤,现在只有水力压力试验和煤油渗漏试验,但有时水力压力的可以检出,没有渗漏检不出,有没有高手支点高招

网友A:
煤油渗漏试验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煤油渗漏试验怎么做的

煤油漏检就是将该堵住的孔用端盖堵住,然后倒满煤油,然后观察24小时,有时周六的话会保持48小时,我做的是输油管线上用的输油泵,对输油泵的壳体水力打压试验一般打压到10MPA往上,有时就是水力打压的时候发现渗漏,做煤检的时候就发现不了了,还有一台返修泵就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壳体有渗漏,外面的涂抹的腻子都掉了,但做煤油漏检的时候就没发现问题,因为腻子掉的多,所以现在那台泵还在那放着,没法弄,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先谢谢你了

网友:
我以前是做钢管的,一般钢管要求水压试验或探伤;你的泵壳应该是铸件吧,如果没有标准要求就应该按使用条件检验;看你的帖子是不是想用煤油检验代替水压检验;铸件某些缺陷可能没有通透,所以常压下的煤油检验不出来,在10MPA压力下就暴露出来了;还是应该按使用条件检验;我们以前做钢管是用专用设备在线检验,效率高。不了解你的生产情况。

网友(2012-09-30):
这个有点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