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零件的深度,请教

楼主(2012-08-28):
请问大侠,检测这两个零件的一个34的中心距离和一个22.6的深度距离。可以用哪种光栅尺检测?
或者别的方法。成本不能太高。

网友A:
你这个事自由公差的,不需要什么光栅,就一个卡尺就够了,中心距:卡圆柱的直径,再卡俩圆柱的距离,计算;有带测深度的卡尺,手里没有的话,找个深度尺也行,都是基本的量具。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这种公差用不着光栅尺。

网友:
测量的方法量具的选择取决于零件的精度,没图纸中没有精度无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事自由公差的,不需要什么光栅,就一个卡尺就够了,中心距:卡圆柱的直径,再卡俩圆柱的距离,计算; ...

我的这个是要做一个检测台。
要通过机器检测的。用卡尺或者深度尺都是要人工操作的。
我的目的是要工人通过检测台直接检测。想数显的铣床一样。上面显示一个数字就可以啦。

楼主:
没有人做个这个吗

网友:
光栅尺本来就很贵啊,你要测深度的冲压件板厚的误差大不大,如过不误差大的话做个检具就行了吧,比如下面这样的,最细的部分手握或者夹持看看能不能从孔里出来。呵呵

网友:
无论哪种光栅都不能直接测量这个,都需要你做相应的工装。成本和你要求的效率、精度有关系,不能太高别人不知道是多高。

网友:
光栅尺本身也有一定的公差的,如果需要准确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个相应的工装,完后通过三坐标检验合格再进行使用,工装必须定期检查以防磨损

楼主:
光栅尺不是很贵吧
几百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