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全液压转向系统中的单向阀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08-28):
这个全液压转向系统中的单向阀起什么作用,一直没想太明白,除了旁通一外!请高人解释下!

网友:
个人观点,可能是为了无杆腔快速前进补油用的 实话告诉你蒙的

网友(点评):
嘿嘿,大胆设想也是好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点道理,类似双流道增加流量,也是蒙。呵呵

网友:
防止回油有压力,反冲油泵,

网友:
按这个与泵绝对没关系!是用来保护马达,防止吸空的。当马达旋转超速,P口压力会变低的,T口通过单向阀补油的。可以简化成这张图,只不过把中间液压油从马达出来又进油缸的过程省略了。

网友(点评):
兄台见解高明,受教了!

网友:
没看懂这个图

网友:
补油阀 权威解释

网友:
是冲液阀,补充油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