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的螺孔位置,求教

楼主(2012-08-28):
如图所示(这是从正面看),从受力角度下分析,那种方案会好点?

网友:
正常都是第一种。

网友A:
当然是第一种
因为第一种孔距离边缘较远,受力较好

网友(点评):
说的有点道理,如果忽略边缘呢?

网友:
第一种。第二种孔的边缘太近了。标尺寸也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第一种
因为第一种孔距离边缘较远,受力较好

不知道楼主是否接受过正规的机械设计的教育,不仅考虑受力,在加工工艺上也要考虑到这些问题的,如果把这个板材无限放大的话,你当然就什么就不用考虑了,在边缘上加工这些孔的时候,还很容易跑偏,导致加工不合格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网友:
这个图纸好熟悉的味道

网友:
俺觉得不管从工艺还是应力方面讲,第一种都是最优方案。

网友:
第一种好像看着都顺眼一点

网友:
第一种,第二种加螺垫、螺母后会不会超出边缘

网友:
受拉、受剪哪个都行,受倾覆力矩的话,第一个,反正第一个是上上之选

网友:
9楼的有道理,
还要注意你的上件的形状和孔位,
特别是实际设计中,这种圆的和方的2个零件连接时,千万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