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提升泵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28):
卧式提升泵的进水端可以高于水面吗,并且管路接近10米可以抽上来水吗?

网友:
这取决于泵的最大吸入高度,一般情况下就是有也不会这样设置的(除非特殊工艺要求),因为这样对叶轮不好容易产生汽蚀而影响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