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房翻出的铣刀,怎么用,大家给个建议吧

楼主(2012-08-28):
从公司库房翻出N年前的这把铣刀,刀片Φ25*4*Φ10Z8,风钢材质,刀杆自制(刀杆与刀盘接触端面直径Φ16。这把刀杆做工有点问题,未淬火,刀柄也没磨,跳动不好,我打算重新做一把)。刀盘与刀杆主要靠端面螺母并紧。刚才了解了下,这把刀试用时出现刀片相对刀杆打转和崩刀的问题,我想主要是端面摩擦力不够(分析原因一是刀杆材质软,二是螺栓并紧了不足,刀杆杆身连个扁方都木有)。我打算换个刀杆试用一下。以前没用过这种靠端面摩擦力锁紧的铣刀,请大家给点建议啊(另:加工的长键槽深度约2.5mm)

楼主:
原打算采购试用这种方式锁紧的硬质合金刀片。但是得知上述风钢铣刀遭遇后,我感觉有必要先重新试用一下这把风钢刀。只有解决了打滑等问题,我才会进一步考虑合金刀片的事。也许有朋友会推荐用键防转,但是平键槽会伤害这种小刀的强度。

网友:
朋友,刀具联接错误啊。槽铣刀和刀杆之间需键和键槽定位才能防止刀具转动,怎么能仅仅靠摩擦力阻止刀具转动呢。

楼主:
呵呵,可是刀具供应商有这样的刀具。其实我对这个也不太放心,所以一来拿现成的刀具试一下,二来也听听大家的意见

楼主:
如果实在不行,我考虑在刀片端面上磨个径向凹弧槽,不用垫圈,在并紧螺母上做个凸弧,这样刀片和螺母就抱在一起了。锁紧后,切削力会把螺母往锁紧的方向推,这样只会越转越紧不会打滑。而小凹弧端面槽对刀具强度影响比较小。大家觉得呢?

网友A:
摩擦力产生的扭矩不足以抵抗刀具切削带来的扭矩。这种结构本身设计就有问题,一般都是用键传动的。

网友B:
低端刀具中的好刀,恐怕在现在的市场上找不到这种刀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擦力产生的扭矩不足以抵抗刀具切削带来的扭矩。这种结构本身设计就有问题,一般都是用键传动的。

这种小刀没法用键传动。目前我们用的是整体铣刀。这种摩擦力驱动的效果我也挺担心,明天我就着手改下刀,用端面槽驱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端刀具中的好刀,恐怕在现在的市场上找不到这种刀子了

我们用的刀子都是根据键槽宽度订制的,总体来说质量还不错,但目前还是用的整体刀具。不过我有信心把这种组合式的刀用好。

网友:
这样的铣刀在 我工具箱里一划拉就有十来把大小不一样的,但基本都是靠平键传动,只有那种小直径的锯片铣刀才靠摩擦力传动

网友:
这不是割槽铣刀吗?

网友C:
看不清楚,有更详细的图片或说明吗?

网友D:
键槽深度约2.5mm。用这种铣刀加工没问题,要注意切深。及进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楚,有更详细的图片或说明吗?

正在改刀中,明天就可以试加工了。结果再跟大家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键槽深度约2.5mm。用这种铣刀加工没问题,要注意切深。及进给量。

我主要想谈的是刀片的紧固问题,这样尺寸的铣刀铣键槽当然没问题,整体的铣刀我们长期在用

网友(点评):
夹紧力就可以。不要过度夹紧,否则刀片在铣削中受到扛刀会崩碎。

楼主:
试验成功。接下来一来把库存刀片消化掉,二来给刀具厂家出图订制新刀。

网友:
想太多了 直接用螺母锁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看了图片是刀杆上加个盘铣刀,我们做标准的是有键槽的,你要没有的话,我建议用垫片要比普通的要硬的厚点在垫片上两面用线切割,割些槽,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经过试验,确定靠端面并紧的方式是可行的。

网友:
每天学一点......

网友(2013-05-25):
我用过不会打转的

网友:
虽然连接方式不太合理,但是他成功了,或许这就是实践吧,
8 i- W. K7 \$ Y0 ]1 O因为锋钢材质的刀具,切削速度很低的,当然相对于合金刀具也谈不上效率,5 M8 ~/ \5 c/ M
所以没有打转,

网友:
试试反牙螺纹。

网友:
不会打转,大点的有加键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