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垫圈有强度要求吗?

楼主(2012-08-28):
螺丝有强度要求,比如美制G5、G8;

那比如美制平垫圈,PLAIN WASHERS TYPE A,ANSI / ASME B 18.22.1,也有强度要求吗?

会不会有“G5级别的美制平垫圈”这样的说法?

网友:
垫圈这东西,不像螺栓那样要承受很大的扭矩,轴向力等,理论上只会受轴向压力。只要材料的强度足够就可以吧!

还真不知道垫圈这东西有强度要求。

楼主:
我找了些资料,不同平垫圈,材质或机械性能是不一样的:

参考如下:http://www.cnpdq.com/news/detail-30.htm
根据平垫圈性能等级,作者推荐使用材料:
对于100HV级的可选用ST12、ST13及Q235、Q215、Q195等等,表面硬度可达到 110HV 左右;
对于140HV级的可选用 08F、08Al及10、10F等等,表面硬度可达到140HV左右;
对于200HV和300HV级的应选用45、50、60、70钢或65Mn钢,可通过热处理淬火回火达到200~300HV和300~400HV技术要求。

更具体的,要看标准了。

楼主:
但我现在有张北美平垫圈的图样,图上注明:Steel Grade 5。

如果是说螺栓,要求强度美制5级,那相当于公制8.8级。
但平垫圈,也要求Steel Grade 5,就不太好理解。
现在在找相应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