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此薄壁套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2-08-28):
    我用的是20号钢的材料直接上数控车床切断,粗车内孔精车外圆,掉头精车车倒角和内孔 ,工装是轴向使力。加工出来的工件就是没办法保证内孔的精度会椭圆怎么办啊!请各位大侠帮忙出出招,谢啦!

网友:
一刀下呢,要不就精车外圆粗车内孔后,放一段时间的再精车内孔,不知道行得通不

网友:
兄弟 你的图纸尺寸又标的不对啊。。。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的合格率要求是多少??

网友:
里眼车到位,填心轴加工外圆

网友:
你的工装是点接触吧 如果后精车里孔工装就要前后都是整个园接触受力均匀才行 先精车里孔双顶也可以

网友A:
主要就是切削力的问题。这个用镗软爪夹外圆(软爪内圆比工件外圆直径稍大几丝)应该可以加工。精车内孔时余量留小些,刀具用主偏角90左右的D型或者V型刀片,0.2刀尖的正前角刀片切削很轻快的。
夹棒料加工外径(到位),内孔(留精车余量),一侧端面倒角,然后切断。镗软爪夹已加工部位,加工另一侧的端面、倒角及精车内孔。

网友(点评):
我现在车薄壁铝件也是这样车得 掉头精车时用镗软爪夹外圆(软爪内圆比工件外圆直径稍大几丝) 夹紧力小一点

网友B:
就是这东西。这产品想做到百分之百的合格是不可能的。把你现有的工艺写清楚来看看,在附上几张照片。我想想有什么办法。这产品是我们的老产品了。这 是最终尺寸。

网友:
里面的一刀到位~~不用2次装夹~注意内孔刀具干涉

网友:
建议,做个专用的车床上的夹具,采用内胀的方法加紧
先车内圆的一面(一边倒角和内园),(现在用这个专用夹具)再车外圆,最后是另一边倒角。
这样精度方面会有保证的,但加工速度有点慢,这个没有办法,除非无心磨

网友:
你用弹簧夹头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
  内孔车到位,做心轴,然后车外圆

网友:
同意7楼工艺,镗软爪夹外圆,精车内孔时余量留小些,软爪长度比工件长度短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C:
采用大包容软爪夹外圆,保证2丝以内,我们做过批量的!

网友D:
工艺流程:下料30+(0.2-0.4)。用双平端磨床磨到30。这个效益很高的。再用无心磨60外园。最后用数控车床镗内孔。夹头是弹簧夹头,并用气枪吹夹头以防铁销。你所提的要求都能达到。

网友:
可能是楼主的机器不给力!

网友E:
其实主要还是加工应力的问题

给你几点建议,具体工艺路线你可以自己考虑:

1、内孔要多次加工,分粗车、半精车、精车。(每次的流量逐级减小,加工应力也会越来越小)

2、外圆用弹性夹套装夹,保证圆周均匀夹紧。

3、三次加工内孔之间要插入时效去应力工序。(时效可以人工时效,比如震动去应力等)

不要偷懒,工序不要轻易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就是切削力的问题。这个用镗软爪夹外圆(软爪内圆比工件外圆直径稍大几丝)应该可以加工。精车内孔时余 ...

夹外圆用软爪也会变形,因为你的夹持力没办法啊

网友(点评):
在软爪上焊三块弧形,然后把弧形内孔镗到工件外径尺寸,夹紧时,整个抱住工件外圆,增加接触面积。然后适当降低夹紧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主要还是加工应力的问题

给你几点建议,具体工艺路线你可以自己考虑:

插入实效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大包容软爪夹外圆,保证2丝以内,我们做过批量的!

是在三爪上嘛?

网友(点评):
是三爪,但是是大包容的,基本上将整个外圆都包住,这样你镗的内孔就变形很小,我们做的基本1丝以内,用气电量仪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艺流程:下料30+(0.2-0.4)。用双平端磨床磨到30。这个效益很高的。再用无心磨60外园。最后用数控车床镗 ...

有点可行 ,可是我没有双端面磨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东西。这产品想做到百分之百的合格是不可能的。把你现有的工艺写清楚来看看,在附上几张照片。我想想 ...

你好大侠你是哪里的 ?我是福建三明的很高兴认识你能留个电话号码吗?

网友(点评):
哈哈。你这产品就是我这公司的。准备外协给你们呢。你得把你的现有设备,和工况告诉我啊。我才能帮你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东西。这产品想做到百分之百的合格是不可能的。把你现有的工艺写清楚来看看,在附上几张照片。我想想 ...

呵呵就是这个产品,我画了个类似的.

网友:
内孔加工采用小刀尖圆角(例如0.2)的V型刀片(35°刀尖角),刀杆90°主偏角以减小加工时的径向力,刀片尽可能锋利,例如薄涂层或者不涂层,降低切削力。
外圆加工也采用类似的方案。
再不行的话内孔加工好了以后中心填蜡后加工外圆,不过这样效率低,成本高。

网友:
先把内孔精加工成型,外圆留几十丝余量,做个芯轴与内孔配合,用端面压紧加工外圆,应该可以做这个零件

网友:
一次装夹加工成品切下来或先把孔精车出来套在芯轴上精外圆!

网友:
关键是要降低切削力,以减小变形,我的建议围绕这一点:
刀片要锋利,使用单面正前角刀片;刀尖角使用V型(35°)刀尖角;刀片图层要薄或者无涂层(加工C20这种软钢无压力);刀尖圆角要小(0.2或0.4);刀具的主偏角一定要是90°的以减小径向力。
先内后外,如果还不行的话,中心填蜡以后再车外圆。不过此方案成本高,效率低,这种低价值的加工场合不太可能会采用。

网友:
我觉得  不难做的   想办法夹好就行了

网友:
先不下料,用软爪加持后部,车完切掉

网友:
棒料下料时零件外圆不允许三爪卡。根据床身选择棒料长短,一卡一顶车外圆留量2毫米,切环槽单件总长留40道,套料内孔留2毫米,下料后棒料留30毫米左右芯。高低温时效。平磨两端面达图。螺纹芯轴与内孔间隙10道,背两端面,车外圆达图一致性3道。背帽胎外圆定位车内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大侠你是哪里的 ?我是福建三明的很高兴认识你能留个电话号码吗?

你好大哥能留个电话号码吗?真的很希望有您的帮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东西。这产品想做到百分之百的合格是不可能的。把你现有的工艺写清楚来看看,在附上几张照片。我想想 ...

大哥你好!我的工艺是这样的下一节棒料上数控用三爪夹,然后再粗车内孔,精车外圆,切断30的长度尺寸到位,在上工装,工装是这样的拿一节料头车个内孔,内孔的内径尺寸是60,长度尺寸是25 ,外径上车个螺纹,然后再车个螺帽带台阶的,台阶的一个内孔尺寸小于外圆60的尺寸大于倒角56的尺寸,目的是靠端面压住压紧,在把车好一道的零件套到这个内孔60长度25的工装上,在用螺帽锁上压紧,在精车内孔和8.25的倒角。情况就是这样就是没办法保证,关键是第一道切断的时候外圆就会椭圆。工装类似这样原理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是我这技术部给错你图纸了还是什么,这东西是内孔留余量。电泳后再精车内孔的。所以你就算是圆度给你做到了都是废的。

网友(点评):
我需要你的具体工况。比如说机床型号,准备分几道工序做。这产品我们做了好几年了。。

网友(点评):
第一道是6150数控车床,二道是6136数控车床精车内孔的 。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我明天再问问看是不是搞错图纸了

网友(点评):
内孔尺寸54.94是最终尺寸吗?

网友:
先内孔到位然后做内涨车外圆 我门做过差不多的产品

网友:
简单死了

网友(点评):
那你说说怎么做